加工花键的厂都用的20°压力角,是什么标准?如何设计?

楼主(2017-09-12):
麻烦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很多齿轮的压力角也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齿轮的压力角也是20°

花键和齿轮稍稍有点不一样

网友:
花键的压力角大,则键齿强度大,在传递的圆周力相同时,大压力角花键的正压力很大,故摩擦力大。选择压力角时,主要应从构件的工作特点即有无滑动、浮动以及配合性质和工艺方法等方面考虑。

表2                    压力角适用范围

压 力 角
适  用  范  围

30°
应用广泛,适用于传递运动、动力,常用于滑动、浮动和固定联接

37.5°
 传递运动、动力,常用于滑动及过渡配合,适用于冷成型工艺

45°
适用于壁较厚足以防止破裂的零件、常用于过渡和较小间隙配合,适用于冷成型工艺

网友:
花键一般标准:美标、DIN德标、ISO,汽车行业一般是30°和45°

网友:
设计有专门的软件,如GearTeg,很专业的,配合三维软件很方便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