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配合设计求助

楼主(2017-09-12):
       就是底座和工件,这样的滑动配合,哪种好,各有什么优点,还有工件在上面滑动,只需要3mm的调整移动量,主要是工作时承载较大负荷,锁死后不能移动,有什么好办法啊,普通螺纹顶丝没那么大的劲把

网友:
这个也没有实践过,学习下。

网友:
常见的都是按第一种来设计的,固定部分为凸台,滑台部分为凹槽。如果非要靠螺纹顶的话需选择矩形螺纹或者T型螺纹。
从工况上看是否采用T型滑台更合适些,毕竟加工起来方。

网友A:
凹槽设计在上方应该是为了加工方便,毕竟导轨可以设计很长而滑台只需合理的尺寸即可。凹槽加工起来相对而言没那么方便。

网友:
平放选左边结构。小行程用凸轮控制最适合,精准、稳定、可靠

网友:
上凹下凸这样的结构平衡性更好~

网友:
好多机构都是左侧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凹槽设计在上方应该是为了加工方便,毕竟导轨可以设计很长而滑台只需合理的尺寸即可。凹槽加工起来相对而言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