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剪切强度为什么要乘以系数0.8

楼主(2017-09-12):
       我理解的是系数应该大于1才能切断吧,为什么要乘以小于1的数呢? 这个数的依据是什么?麻烦给个参考答案吧

网友:
静力并不等于冲击力。我估摸着应该是这个原因,0.8应该是经验。全靠臆测

网友A:
抗剪强度约是抗拉强度的0.8倍

网友:
3楼正解,确实如此~

网友(点评):
我知道要乘以0.8,但是不理解抗拉是怎样个受力状态。

网友:
求楼主书籍名称

网友(点评):
《简明机械手册》 德 乌尔里希 菲舍尔著。 是一本查询书记。德国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剪强度约是抗拉强度的0.8倍

剪切力就是垂直于材料; 那抗拉强度的力是怎么个方向呢?
以下是我搜集的也分享下。
抗拉强度(抗张强度):代号:σb,指外力是拉力时的强度极限
抗压强度:代号σbc,指外力是压力时的强度极限
抗弯强度:代号σbb,指外力与材料轴线垂直,并在作用后使材料呈弯曲时的强度极限
抗剪强度:代号σc,指外力与材料轴线垂直,并对材料呈剪切作用时的强度极限

网友:
找到书籍了,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