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差异请教

楼主(2017-09-12):
经常看见这样的单轴缸带齿轮齿条旋转,想问这样的结构与直接使用旋转气缸驱动旋转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楼主:
气缸驱动齿轮齿条

网友:
直接使用旋转气缸输出的力不大

网友:
同楼主一样的疑问,希望专业的解答

网友A:
楼主这个齿条上下移动直接和倒向板接触,不需要导轨之类的?摩擦和磨损不大吗

网友B:
个人看法
1、使用空间受到限制
2、输出力的大小
3、转动的角度范围
4、成本

网友:
6楼基本上说了我要说的,旋转角度,旋转气缸只能特定角度,上图结构可自行设计旋转角度,输出扭矩,转速等。

网友(点评):
直接用旋转气缸,最可能在角度上无法满足需求。

网友C:
旋转气缸贵,如果空间不受限,显然用便宜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齿条上下移动直接和倒向板接触,不需要导轨之类的?摩擦和磨损不大吗

摩擦肯定大,除非使用不频繁。

而且气缸和齿条应该浮动连接。图中是硬的?

网友:
旋转气缸,除了转矩太小外,成本高,速度太快也是一个缺点

网友:
旋转气缸直接买来就可以用,这种齿条气缸导向买来还要加工零件安装,总的算起来成本是一样的,因为配合齿轮齿条零件的精度都比较高

网友:
旋转气缸也可以加缓冲器定位啊,直线齿条磨损大

网友:
齿轮齿条可控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齿条上下移动直接和倒向板接触,不需要导轨之类的?摩擦和磨损不大吗

我也是截别人的图,经常看见类似的机构所以才有的疑问。个人觉得背面的块如果是铜块,不是硬摩擦,经常滑动,应该还好。很多切扁平铜箔铜线切刀机构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
1、使用空间受到限制
2、输出力的大小

觉得楼主分析的有道理,如果是我我还是会选择比较简单的机构,比如阁下的这个动画我会选择直接一个气缸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气缸贵,如果空间不受限,显然用便宜方案。

我之前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仔细对比了一下,齿轮齿条一对加单轴缸不必旋转气缸加一个联轴器便宜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截别人的图,经常看见类似的机构所以才有的疑问。个人觉得背面的块如果是铜块,不是硬摩擦,经常滑 ...

钢和铜摩擦副,有润滑摩擦系数是0.03,无摩擦是0.19,看楼主那个图,那种竖起的,应该是用黄油之类的润滑脂,要是我第一反应肯定还是从结构入手改变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和铜摩擦副,有润滑摩擦系数是0.03,无摩擦是0.19,看楼主那个图,那种竖起的,应该是用黄油之类的润滑 ...

兄台分析的是也很专业,要是我我也不会采用这样的机构,如果非要这种模式我会在齿条后面加个直线导轨,这样价格又高出不少,觉得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分析的是也很专业,要是我我也不会采用这样的机构,如果非要这种模式我会在齿条后面加个直线导轨,这 ...

哈,我也是菜鸟,只想多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仔细对比了一下,齿轮齿条一对加单轴缸不必旋转气缸加一个联轴器便宜哦

单轴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台分析的是也很专业,要是我我也不会采用这样的机构,如果非要这种模式我会在齿条后面加个直线导轨,这 ...

有比你的方法更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比你的方法更省的。

且聽哥哥娓娓道來

网友(点评):
要看实际工况,负载。线轨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