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高温油泵120度

楼主(2017-09-12):
       请问社区有没有朋友知道什么品牌的油泵有可耐油温120度左右  压力50KG,流量10L/min左右,不知道群里有没有朋友做过或遇到过类是系统  谢谢

网友:
这种高温泵也还是可以做的,只不过贵一点了

网友A:
120°温度很高了,你的油在粘度和密封上怎么搞

网友:
第一次见这高的温度,不过还真有专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温度很高了,你的油在粘度和密封上怎么搞

阀基本上是有货源   就是想找找泵   有这种泵  只是一时没找到

网友:
高温油泵是有,但压力不够大。普通的阀也不能耐这样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