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机构问题

楼主(2017-09-12):
气缸机构如图所示,主要靠气缸顶起负载,两侧为导杆,存在偏载,但老觉得不妥,学疏才浅,对气缸了解不多,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加配重,会卡,寿命减少的多

网友:
这个可以的吧,我在之前公司就见到这样机构的,不过不是顶起,而是压下再上升

网友:
直线导轨。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层主这样的动画很多吗,能开个贴集中展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配重,会卡,寿命减少的多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多加一个直线轴承,加长导杆。

网友B:
      你这个可能会有问题。为什么不固定两根导杆,把直线轴承装在移动台上?直线轴承需要用双轴承的型号。查一下直线轴承的动载荷和允许扭矩。然后你再计算一下这个模块作用在直线轴承上的载荷和扭矩。在该型号的允许范围内就可以用。你觉得不妥是因为没有数据支撑你的设计。计算一下吧。

网友:
负载多重,定位精度有要求吗,一旦断气,有无严重后果?

网友:
看一楼的图,好像是两级举高?一级用光轴,一级用线轨?

网友:
这个连杆挡块机构,比气缸直接水平推拉,如何?

网友:
导套改成线轨会好很多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做了多久的设计了,活塞杆带外螺纹端的配合两导杆就需要加浮动链接,你这种结构方式会升降卡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做了多久的设计了,活塞杆带外螺纹端的配合两导杆就需要加浮动链接,你这种结构方式会升降卡顿的

言之有理

网友:
用加长直线轴承

网友:
我看问题不大气缸和承载板活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会有问题。为什么不固定两根导杆,把直线轴承装在移动台上?直线轴承需要用双轴承的型号。 ...

正解

网友:
用直线导轨效果更好,25大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配重,会卡,寿命减少的多

加配重?怎么理解呢,大神说细点

网友:
或者4导杆+浮动接头

网友D:
可以举升起来,就是稳定性差,容易晃动,建议采用加长型的直线轴承,精度要求高的不要这么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举升起来,就是稳定性差,容易晃动,建议采用加长型的直线轴承,精度要求高的不要这么涉及

感谢,精度要求不高的,正负1mm即可,的确如你所说,我也有想过换长导轨

网友:
如果可能将气缸向负载方向移动。

网友(2017-10-19):
其实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