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退后一步,机台自动送料的传感器

楼主(2017-09-12):
我就是想实现人工上料完成,然后人后退一步,机台自动送料的,请问有没有这种传感器?
我设想的思路是该传感器安装在框架底部,照射到腿上,机台前方划一道黄线,人退出黄线外机台实现自动上料,不知这样的上料逻辑可行不?

网友A:
这样感觉不安全。

网友B:
可以用光栅啊,但是最好加一个按钮,这样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感觉不安全。

给我推荐一款传感器可以感应红色电木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光栅啊,但是最好加一个按钮,这样安全

给我推荐一款传感器可以感应红色电木板的

网友:
安全系数有点低啊,传感器或者线路故障什么的容易出事。可以在机器前面加个收费口那种横杆,人退出来把横杆放下,设备自启动

网友:
光栅,正解。

网友:
可以采用光栅做为对射防护方式

网友:
光栅是目前最好的安全装置了

网友:
一步之外设置一个脚踏,踩上去机台才实现自动上料

网友(点评):
有人误踩就麻烦了

网友:
你可以安装一组光栅,其余地方用板或者防护网罩上,只要有东西在你的光栅检测范围,机器不启动;或者将双启动按钮放到你的指定位置,但是有两人以上操作或者恶搞,就麻烦了,建议光栅+双启动按钮

网友:
人退后一步你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C:
前面都说完了
光栅或是对射的传感器,安全没有问题的,光栅就是用在安全防护上的
单独检测判断红色电木的传感器,估计没有,有种颜色识别的,价格有点高

网友:
光栅对射。

网友:
如果是安全需要,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安全区域内放两个点动开关。迫使操作工必须走到安全区,两只手同时各按一个开关,设备才能继续运行。再不放心的话,每只脚下也各放一个。这样,操作工的手脚全部受控,任一肢体不在控制位,机器即刻停止。

网友:
最符合人机安全规范的配置:安全光栅+区域扫描+双手启动按钮

网友D:
一步之外装2个脚踏开关,一个按钮,都接通机器才工作

网友:
数控铣床,防护门一关,按钮一按,机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步之外装2个脚踏开关,一个按钮,都接通机器才工作

误会我的意思啦,我是想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而不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都说完了
光栅或是对射的传感器,安全没有问题的,光栅就是用在安全防护上的
单独检测判断红色电木 ...

不是判断红色电木,是判断电木工装板有没有放上去

网友E:
光栅和踏板双重组合,关键还有一个物料到位的控制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误会我的意思啦,我是想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而不是安全

自动化上料可以实现啊,不需要人工参与,那么人退后一步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化上料可以实现啊,不需要人工参与,那么人退后一步的意义何在?

就是说人上料结束,不用按按钮,系统能准确无误的开始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栅和踏板双重组合,关键还有一个物料到位的控制应该可以实现吧

物料到位 --- 你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人上料结束,不用按按钮,系统能准确无误的开始运作

上料位给检测,检测到物料机器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料到位 --- 你是指什么

就是物料可以开始输送了,算是一个安全保护吧

网友:
卖多少钱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判断红色电木,是判断电木工装板有没有放上去

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用什么 传感器和贵司电气设计人员一起商讨

网友:
直接安装一个安全按钮开关,人退出黄线后手动按一下安全按钮,设备实现自动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