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轴承同心度,有偿

楼主(2017-09-12):
方案入选都红包奖励

网友:
我们这边做模组都是一段应限位,另一端做成浮动式的

网友:
加工换另一端时。要打跳动。外圆生产要求一刀到底。用顶针保证外圆的跳动。

网友:
量大的话,开发专机一次装夹两边同时加工,双头车床。

网友A:
这个滚子要受很大的力吗?

楼主:
如果有做专机的与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滚子要受很大的力吗?

对5-6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做专机的与我联系

直接找合适的双头车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5-6T

没说材质。

网友:
一端用调心轴承不行?

网友:
前一段时间看到过双头车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台湾产的

网友:
你这个零件这么长,要想保证精度需要化大价钱了

网友:
轴粗车后用双顶针外圆磨
滚筒粗车后先磨两端内孔,换头要打表。内孔完成后做工装在轴承位用双顶针磨外圆。

网友:
不要讨论了。按规范,基准符号应该与几何要素的尺寸线对齐。这图的基准标注是错误的,所以这题无解!!!
再有,图上没有同心度,只有径向跳动。

网友B:
1,同心度多少没标,总有个数吧。
2,从楼主这图标的真是没话说,想出这结构也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同心度多少没标,总有个数吧。
2,从楼主这图标的真是没话说,想出这结构也就正常了。

蚂蚁大虾,我一直理解的跳动是包含同轴度的,原来一直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