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锌合金压铸机不能生产铝合金产品?

楼主(2017-09-12):
如题,我公司有一批铝合金订单,但目前公司只有生产锌合金的压铸机,能用锌合金压铸机生产铝合金吗?这2种设备有什么不同?

网友A:
铝合金的熔点在650度左右,甚至在生产当中需要更多的温度,超过500度的温度会改变压射室红韧度度特性,导致材料变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的熔点在650度左右,甚至在生产当中需要更多的温度,超过500度的温度会改变压射室红韧度度特性,导致 ...

更换炉子就可以了吧?

网友:
换个炉子还是换个工艺?

网友:
锌合金一般采用热室,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也有部分锌基合金的铝含量非常高,比较美标的ZA27这类合金,就需要采用冷室的压铸机生产. 用冷室做锌合金产品完全是可行的,就是浇口形式需要调整,按冷室的模具结构设计在工艺上没什么问题, 最重要的是成本问题,热室一般小零件比如25T的机型,

网友:
题外问一句,锌合金和铝合金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开,外观都很相似

网友:
楼上有正解,楼主还是买热室压铸机吧,要不订单只能找人代工或者放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换炉子就可以了吧?

这两种产品的炉子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产品的炉子是不能互换的

我的意思是压铸机不换,更换炉子是不是就可以生产锌合金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