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GFT36减速机为例分析轮系的传动比计算

楼主(2017-09-12):
      做行走液压系统的一般都会用到减速机,行星轮系减速机用的很多,力士乐GFT36减速机传动比131,下面介绍一下,轮系的传动比计算方法。最后看一下这个131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和伺服电机的减速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手机拍摄的照片用软件先截图保存  再上传截图 会更利于在论坛显示

网友A:
图片显示还带抱闸,液压放松,弹簧卡紧。

网友B:
真正能搞清的没多少人,比如每一级的行星轮转速,传递的扭矩什么的。不过应用的话,也无大关系。

网友:
这个减速机看着真心不错

网友:
现在都是买减速机成品,自己设计计算的时候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还带抱闸,液压放松,弹簧卡紧。

驻车制动器

网友(点评):
这图够看几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能搞清的没多少人,比如每一级的行星轮转速,传递的扭矩什么的。不过应用的话,也无大关系。

这个专业有点狭窄,一般不是专业做的接触不到这个。

网友:
就图片看,三级变速,带刹车装置,马达用的是A6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