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适合用同步带带动吗?

楼主(2017-09-12):
一边是步进电机+同步轮,另一边是70mm左右的不锈钢管(钢管需要推动一些受力零件),步进和钢管之间用同步带能带动吗,会不会打滑,还是有什么更好带动的方式?谢谢

补充内容 (2017-9-12 20:52):
已经补图

网友A:
钢管上套同步带轮

网友B:
能画个图或者照片吗 不知道你那钢管是什么情况 是一根还是很多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画个图或者照片吗 不知道你那钢管是什么情况 是一根还是很多根的呢

不好意思,不太会画标准图,简单画了个草图,钢管连着螺杆,主要起着挤出的作用,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太会画标准图,简单画了个草图,钢管连着螺杆,主要起着挤出的作用,速度越快越好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上套同步带轮

刚补了一下图,直径7cm左右粗的钢管也能套上同步轮吗?套上红色箭头指的那种类型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

没传成功,又发了一次,能显示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步进电机用同步带的形式带动螺杆旋转吗?为什么非要有个钢管呢?你们的标准件吗?直接同步带以键的方式连接螺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步进电机用同步带的形式带动螺杆旋转吗?为什么非要有个钢管呢?你们的标准件吗?直接同步带以键 ...

不是标准件,钢管和螺杆是固定在一起的,没有空间直接带螺杆,只能需要步进带动钢管,或者钢管套东西(有适合的同步轮?),还是套自行车那种链条?谢了

网友B:
你都用了步进电机了,说明这个方案对旋转有要求,最好选用同步带,建议钢管与同步带轮用键连接,螺杆如果比较长,考虑好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了步进电机了,说明这个方案对旋转有要求,最好选用同步带,建议钢管与同步带轮用键连接,螺杆如果比 ...

感谢指点,第一次知道键连接,搜了一下原理,挺好的方式,非常感谢

网友C:
钢管上只有镶一个同步带轮才行了

网友B:
方形为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管上只有镶一个同步带轮才行了

好的,打算用这种方式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为键槽

嗯,刚搜索时看到类似图片,那就在钢管上弄个槽,然后做个突出长方体金属卡上,套上同步带轮就行了吧?

网友B:
建议你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平键的使用,这是有国家标准的,不是随便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平键的使用,这是有国家标准的,不是随便搞的

好的,我去查查标准,多谢了

网友B:
如果负载不大,最简单的方法是钢管铣个平面,用顶丝顶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不大,最简单的方法是钢管铣个平面,用顶丝顶也可以的

 thanks

网友D:
看传递扭矩,依照你的描述要用同步带的话,最好用圆弧齿同步带,别用T带,此外,用V带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传递扭矩,依照你的描述要用同步带的话,最好用圆弧齿同步带,别用T带,此外,用V带也是可行的

好的,我会按这种方式去选同步带,多谢了

网友E:
如没有其它载荷和精度要求,钢管上套个橡胶圈也行

网友F: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楼主在哪里?离我近的话,拿过来帮你弄一下,免费。
浙江。

网友(点评):
对机械热情似火,点赞。

网友(点评):
谢谢点赞!一直做工控,学机械没多少年,所以得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没有其它载荷和精度要求,钢管上套个橡胶圈也行

倒是没什么要求,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带动同步带钢管,回来弄个键槽同步轮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哪里?离我近的话,拿过来帮你弄一下,免费。
浙江。

在北方,感谢你热心帮忙,没事的,回来自己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在北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北方,感谢你热心帮忙,没事的,回来自己弄一下就好了

这点小事自己弄就行了,占用大家时间帮我解答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心领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