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孔渐开线花键轴的自动装配请教

楼主(2017-09-12):
      有一个直齿轮内孔为渐开线花键,另有一渐开线花键轴,现要求两件自动装配,求助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怎样能确保内花键齿与外花键轴正好卡到位置上?自己的想法是将内外花键齿端倒棱,类似于手动换挡变速箱的啮合套的啮合,再通过气缸压入,不知各位大侠是否有其他方案?谢谢!

网友A:
花键和花键槽的装配位置你怎么保证

网友:
这个要采用油缸压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和花键槽的装配位置你怎么保证

就是通过倒棱啊,把花键端部做成一个类似八字形的尖的形状,让它在任何位置都能滑入

网友B:
用司服电机进行慢速正反动作+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司服电机进行慢速正反动作+进给

慢速加进给,进给造成的阻力伺服电机能否带的动,另感觉这样效率有点低啊

楼主:
补充下,不叫倒棱,叫倒锥

网友:
在齿轮和花键轴上加工一辅助基准,确保与工装顺利定位,然后油压一步到位

网友:
如果是装配,做个夹具啊,通过夹具定位,然后用气缸或者油缸压入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花键轴上的花键部分,经过花键轴磨床磨削吗?
内花键是采用什么工艺制造的?
两者的配合间隙是怎么设置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花键制造精度低,间隙小,即便已经对准,要压进去都会很不容易。

至于对准,可以做一个花键轴导轴,我到是觉得并不算难事。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
楼主的想法已经很好了。

网友D:
手动换挡变速箱的啮合套的啮合原理是否太复杂了?如8楼所说,就打个辅助标记,再对正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花键轴上的花键部分,经过花键轴磨床磨削吗?
内花键是采用什么工艺制造的?
两者的配合间 ...

内花键是拉削的,外花键是花键滚刀加工的,花键配合H/f(其实要求是H/h但是感觉间隙太小了不易装配),间隙也就几丝吧

网友:
建议还是加机器视觉。
那些办法都没用,严重影响质量。
在展会上看到一个边转边撞击的,感觉非常扯。
还是视觉定位比较正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换挡变速箱的啮合套的啮合原理是否太复杂了?如8楼所说,就打个辅助标记,再对正压入。

内外花键的间隙也就几丝,配合我为了放大点间隙已经变为H/f的配合了,打标记你的意思是在齿轮及轴上各做一个标记,然后是标记对着标记?不过做个啥样的标记?怎么使标记对着标记?我暂时还没想到办法

网友(点评):
间隙太小,是个难题。可以在轴或孔的倒角面上加工线,打标记粗定位,装配压人时,如果不合适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