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气缸高速运动

楼主(2017-09-12):
目前一个项目有几个行程1000的气缸,升降很慢,大概4-5秒,管路电磁阀都已经最大了,快速排气阀还没到,不知道能提高到多少秒,气动中有没有什么快速回路?不想改结构去

网友:
价格储气罐会有效果吗?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电磁阀都加大国了,仍然效果不明显,可以尝试以下操作

1.关掉其他所有动作的气缸,只让这个气缸动作,排除是否是因为气源流量不足
2.将电磁阀移到气缸附近,尽量缩短气管长度
3.尝试减轻负载或者多增加一组气缸,排除是否输出力不足

另外,测试一下整个气路的密封性,是否存在大的泄露点。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点评):
进气的气管加大

网友:
增加响应速度,只有两个办法:
1.增大压力
2.增大流量(管径,气体体积)
建议:
1.根据压力,气缸容积,电磁阀的流量计算动作时间是否与实际吻合,检查是否有漏气现象
2.如果计算与实际吻合,说明是设计问题,可以增加储气罐,电磁阀的流量不足则选大一号电磁阀。或多个电磁阀并联做测试

网友:
电磁阀可以并联几个不?汽缸进气口可以让厂家多打几个孔不?

网友:
换伺服吧比较快

网友:
气缸持续工作的最高速度一般500mm/sec。就算不考虑进气速度,认为瞬间建立压力,该压力能提供对负荷提供多大的加速度,总还是要考虑的。所以不要以为进排气速度快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各种调试还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换个电缸

网友(点评):
行程1000的电缸死贵死贵的,想用同步带拉,弄个倍速机构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写清楚负载,这样不好分析。如果负载大,怎么调都不可能调快。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你没提负载,这个不好判断。不过这么长的时间,设计不合理。要么用电机好了,做功,都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点评):
整线设计23S,现在被气缸耽搁几秒,实际26S,等快速排气阀到了再说

网友:
排气口加个抽气装置。

网友A:
分析压力、流量,排气,负载的都有了。

网友:
注塑机取料的气缸好像是高速气缸,行程一般都一米左右,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压力、流量,排气,负载的都有了。

lz还是描述一下工况,负载,搞个倍速倍程机构,降低气缸行程,这个思路若可行,那么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气缸就这个速度 换其他机构吧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如果不是负载造成的原因,还有个办法,两个500行程的气缸串联使用,同时动作,速度加快非常显著。

网友:
我的行程1米5,速度也上不去,烦死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挺好的

网友:
换高速气缸和高速电磁阀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换大气缸,正常气缸700MM/S,你这个是出力不够,速度上不去

网友(点评):
气缸已经大了好多,算了,改结构去

网友(点评):
能看一下结构吗,图片示意一下

网友:
通径变大(系统各流量变大),减小负载(如滑动摩擦改为滚动摩擦等等)

网友:
高速气缸

网友(点评):
负载30-40公斤,卖气缸的说,高速缸不能用,惯性太大,容易撞坏

网友:
换个机构吧。

网友:
看什么结构,可以增加配重不?

网友:
加储气罐可以吗?

网友:
换高速汽缸可以的,速度不是问题,max.=3m/s

网友(点评):
负载30-40公斤,卖气缸的说高速缸会冲击坏掉

网友(点评):
30-40公斤,1米行程,来回就是2米了,3-4秒已经是正常了,是要改结构了

网友(点评):
尽管高速钢有长距离气缓冲,但是要配合2对油压缓冲使用的,不会有问题的。满足需要就好,也不是说一定要调到最大速度的

网友:
气缸它就不是为快速运动而生的,要快速的还是用电机驱动吧。

网友:
无杆气缸

网友:
进气端加气罐,排气端并联电磁阀,直排。

网友(2023-10-15):
大力出奇迹,搬砖也能飞上天
选大气缸,加倍速机构,比如5倍,这样气缸行程只需200

网友:
能否用几个短行程的气缸,实现1000mm行程的运动

网友(2024-04-02):
调速阀有直接带排气的那种,速度可以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