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阳极氧化厚度膜原仪测量

楼主(2017-09-12):
铝膜层结构分两层,仪器是测量指两部分吗?

网友:
氧化膜上层酥松层和下层致密层,用扫描电镜才能观察得到

我们普通的测膜厚的仪器是无法分辨的,测的是总膜厚,而且基本误差在5-10%(市面的X光测试,磁性测试,普通金相测试)

楼主:
再问一下:很多图纸上写单边膜厚10个um,单边怎么理解?有出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很多图纸上写单边膜厚10个um,单边怎么理解?有出处吗

以薄板为例,阳极膜厚实际在铝板的正反面都要生成阳极膜,而这个膜厚我们说的都是指正面膜厚(外观面或者功能区域)

一般膜厚我们都不会说单边,因为只是特定的指铝板上单向长出膜厚多少,你说图纸单边,应该是某些半吊子工程师标注的吧

但是在考虑组装尺寸的时候,确实要考虑铝合金阳极是在碰到药水的所有面都会生成阳极膜,从而引起的尺寸变化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薄板为例,阳极膜厚实际在铝板的正反面都要生成阳极膜,而这个膜厚我们说的都是指正面膜厚(外观面或者 ...

应该是某些半吊子工程师标注的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