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滑门原理

楼主(2017-09-13):
求教:
图示上滑门的动力是什么?如何固定在高位不动,滑动导槽会是怎样的?

网友:
受到释放,手推,凸轮锁死。

网友:
滑道,极限位置有个半圆孔,滑竿沉到里面了。下拉一下就又可以滑下来了。

网友:
可以考虑气弹簧助力推动,弧形导轨可以找米思米定做,也可以考虑链条拉动,齿轮齿条带动,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