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问题

楼主(2017-09-13):
     两支油缸,缸径50,杆径32,行程750,作为一个门系统的开启关闭,负载1T左右,现在想用板式液压锁来锁定油缸,使其保压,当然液压锁可以直接螺纹插装阀的形式固定在油缸上,现在没有这么做。(这一路不用叠加式,通过快速插头来应用到其他油缸上,快速接头接在板式液压锁V1V2处),
请问:
     1. 管路中有内压,用快插接头能方便地拆卸吗?
     2. 工作中,快速插头中的单向阀有一定的背压,这样液压锁还有保压作用吗?
     3. 如果门系统的负载大,如果下降有冲击,换成板式平衡阀不用板式液压锁行吗?

网友A:
1,快速接头不要带压操作
2,你这种情况我看换成板式平衡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快速接头不要带压操作
2,你这种情况我看换成板式平衡阀行。

实际工况中,门打开后需要保压,不让掉下来,以便进行检修操作的,只用平衡阀可以吗?

网友:
可用一个换向阀,一个叠加式节流阀,一个叠加式液控单向来组成这个系统。

网友B:
1. 管路中有内压,用快插接头能方便地拆卸吗?
答:普通的快速接头不能带压拆卸或连接,如果非要带压操作可以选择特殊快速接头(自带三阀泄压系统的,我使用过的牌子是STUCCHI,可以15MPa压力下操作)
2. 工作中,快速插头中的单向阀有一定的背压,这样液压锁还有保压作用吗?
答:这个问题你问的不清楚,快速接头怎么会有背压呢?你指的是连接状态还是断开断态?如果是连接状态,这要看你换向阀的中位机能,如果是断开状态,那就没问题了,油缸和液压锁的油都没有空间的。
3. 如果门系统的负载大,如果下降有冲击,换成板式平衡阀不用板式液压锁行吗?
是否使用平衡阀,这要取决于冲击有多大,如果冲击大到可以影响缸和阀的安全和寿命了,那肯定要换成平衡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平衡阀可以有背压补偿的功能,这一项是否有要求。明确了以上两条信息才好判断是不是有必要换成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管路中有内压,用快插接头能方便地拆卸吗?
答:普通的快速接头不能带压拆卸或连接,如果非要带压操作 ...

非常专业,谢谢!我这边再考虑一下

网友C:
机械锁最为可靠,液压锁有回落,且管路泄漏或因质量问题管路爆裂泄压,则会出现安全问题!
现在没搞液压了,不知道有没有新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锁最为可靠,液压锁有回落,且管路泄漏或因质量问题管路爆裂泄压,则会出现安全问题!
现在没搞液压了 ...

液压缸上用机械方式倒是不多见,可以用内嵌式防爆阀来防止爆管

网友:
因为平衡阀比液压锁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缸上用机械方式倒是不多见,可以用内嵌式防爆阀来防止爆管

汽车举升液压平台,有一种是举升后加机械齿条啮合卡位 ,确保平台无任何回落。

网友D:
参照这个看看

楼主(2018-07-17):
引用 网友D:
参照这个看看

这个原理图,单向节流阀应该跟液压锁换个位置,防止背压锁不住压

网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