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卫生型机械密封技术

楼主(2017-09-13):
求助论坛的各位大佬:
        我从事的是制药装备行业,有卫生等级要求,我现在在设计过需要选型一款机械密封,但是对机械密封有以下几点疑问:
1.机械密封的动静环普遍都采用SIC材质,这种材料是否在运转的时候绝对没有磨削?如果有磨削会不会往罐子内部飘,因为我的容器是真空环境?
2.机械密封到底需不需要润滑?有的说需要,有的说不需要?
3.工作工况<100℃,积封冷却是否必须?如果容器内高温<150℃,积封不旋转,积封是否需要冷却?
4.机械密封如果需要冷却介质,冷却介质是否会有向容器内泄露的可能?如何确认不泄露?
5.SIC的使用寿命(工作温度100℃,工作压力3Bar,每天连续运行12小时)是多少?
6.国外品牌除博格曼,约翰克兰外,还有啥牌子?
7.国内有啥好的牌子(主要应用在制药设备行业,需要卫生型双端面)?
8.机械密封运行时能耐受的真空度多少?在绝对真空1Pa状态下能否保证无泄漏?

网友A:
机械密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泄漏。有国家标准,规定允许泄漏量。目前国内的密封水平都高于国标。
机封一般都用在釜和搅拌轴之间。主要看你轴的体积,所需力矩,功率,温度等等。如果不是太大,磁力密封是更好的选择。
碳化硅比较硬,光洁度高,但也不是不会磨损。还有石墨,金属,聚合物等多种端面,具体看情况选用。
润滑和冷却,都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冷却间质的选用,可依据泄漏无损原则。
另外说一点,一般人都容易忽视:机封的性能和寿命,和安装的精密度很有关系,整体刚性不足,安装误差大,都容易造成机封端面早期过量磨损,甚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泄漏。有国家标准,规定允许泄漏量。目前国内的密封水平都高于国标。
机封一般都 ...

我现在正在开发一种设备,用于高真空环境的的旋转密封,真空泄漏率不能大于0.1Pa*L/s,另外寿命实在无法计算。头疼中。。。
目前用的是约翰克兰的干式机械密封,装配精度是个坑,运输固定又是个坑。。。。哎

网友:
釜(或者是其他桶体)多大?搅拌功率多大?搅拌转速多少?
不要迷信只买个好密封就解决密封问题。

网友:
用硅胶,硅油允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泄漏。有国家标准,规定允许泄漏量。目前国内的密封水平都高于国标。
机封一般都 ...

搅拌功率22kw,转速10~150rpm,积封动静环都是sic,由于第一次用,所以各种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搅拌功率22kw,转速10~150rpm,积封动静环都是sic,由于第一次用,所以各种不确定。

机封不是很懂,如果能用的起约翰克兰,那么你们对成本不敏感啊。国外知名的,约翰克兰,福斯,博格曼(博格曼真正的技术在国外,国内主要在水泵领域),国内的有比较知名的有四川日机,大连华阳,丹东克隆,等等吧。但是在制药领域哪家做的比较好,不清楚,这种应用比较偏门。那你们有没有用过PTFE的轴封?之前做过制药领域的密封项目,就是用的符合FDA认证的PTFE轴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封不是很懂,如果能用的起约翰克兰,那么你们对成本不敏感啊。国外知名的,约翰克兰,福斯,博格曼(博 ...

PTFE虽然是被FDA认可的材料,但是耐磨性差,没用多久就磨损变形了,只是磨损部分不会掉,只会聚合在母体上。

网友(2018-06-21):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B:
机封不是很懂,如果能用的起约翰克兰,那么你们对成本不敏感啊。国外知名的,约翰克兰,福斯,博格曼(博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