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快速安装在方杆上的安装夹

楼主(2017-09-13):
        有没有一种快速安装在方杆上的安装夹,可在任意位置移动快速安装。用来支撑护栏,光电等。方杆也可推荐其他型材代替及配套的安装夹。不想开模;四面有类似T型槽的吕型材,也不想用(考虑卫生问题),各位,哪位见多识广,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不知道这种方法够不够简单,做个圈套上去,然后用螺丝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方法够不够简单,做个圈套上去,然后用螺丝顶住。

需要可以在任何位置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肘夹

有没有样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可以在任何位置拿下来

这个就是靠螺栓的平面定住,需要拉下来时先把螺栓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靠螺栓的平面定住,需要拉下来时先把螺栓松掉。

      这个我了解,我是考虑如果方杆两头有连接,把方管卡住了就出不来了,我考虑有没有一种可以在中间位置可以拿出来的。而且方杆有一面是需要安装的输送机机架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了解,我是考虑如果方杆两头有连接,把方管卡住了就出不来了,我考虑有没有一种可以在中间位 ...

那就做成两个零件拼在一起。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吧,自己设计一个C型的槽,对应你的方管,快销螺丝顶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了解,我是考虑如果方杆两头有连接,把方管卡住了就出不来了,我考虑有没有一种可以在中间位 ...

把方管加厚,强度够了以后一边开口不就行了,就是个U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吧,自己设计一个C型的槽,对应你的方管,快销螺丝顶紧

就这样锁不怎么牢固,有的不雅观。

网友(点评):
怎么会不牢固,C型夹都是这个结构的。至于美观问题,见人见志吧

网友(点评):
C型另一头伸出稍微有的长,感觉一扭会歪,我考虑有没有一种一卡在那里位置就确定了,不会扭歪的。

网友(点评):
扭歪这个问题是安装及设计上的问题,这个原理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