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如何精确手划折弯线

楼主(2017-09-13):
根据SW软件展开的折弯线,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非90度角度,一般需用划线法来保证折弯精度。
请问,展开的钣金件,一般需要用到哪些折弯划线工具?专门的划线笔?测量长度用卷尺还是其他特殊工具?高度尺吗?能介绍下一般的操作过程吗?谢谢

网友:
用划针、卷尺,老钣金工有办法的

网友A:
    你用什么下料方式,我们这用激光下料,画线的位置 直接用低功率打标, 有时候也可以把两侧开切开,折弯后焊上打磨。数冲也可以开切口的。有时候标出数值,跟折弯人沟通好。告诉他是折弯线,他会自己对挡尺。

网友B:
现在很少有需要看线折弯的吧,反正我只在钢材市场看见这么折,眼睛看线误差是毫米级的,质量又不稳定。在我们公司是绝对杜绝看线折弯的,首先是在设计上就少设计必须看线折弯的结构。其次车间现场就是靠不了靠尺,会做工装来折。最后实在是必须看线,要么下料的时候激光直接雕刻,要么用高度尺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有需要看线折弯的吧,反正我只在钢材市场看见这么折,眼睛看线误差是毫米级的,质量又不稳定。在我 ...

一般非90度角度,用折弯线来折弯。
比如,折一个45度,图纸上标注虚拟交点到端面的距离,而工人又把握不好扣除,那么是不是用折弯线来做,比较准确。
我也知道折弯线下刀,肯定有误差,眼睛看,用尺量,肯定会有误差的。
虚拟交点到端面的距离,肯定不是折弯机里X轴的距离吧?
那么折弯线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下料方式,我们这用激光下料,画线的位置 直接用低功率打标, 有时候也可以把两侧开切开,折弯 ...

我们是数冲,请问在图纸上怎么做标记?做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有刀具要求吗?

网友:
老人凭经验。

网友(点评):
介绍一下经验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非90度角度,用折弯线来折弯。
比如,折一个45度,图纸上标注虚拟交点到端面的距离,而工人又把握不 ...

这个工件根本不需要划线,这个工件折弯顺序是先折里面2刀,后折外面2刀,尺寸怎么定?你已经有展开图和折弯线尺寸了,第一步先定X轴=41.66,角度=135度,X轴校正=0,第二步X轴=14.46,角度=135度,X轴校正=0,第三第四步重复前两步。请问哪里需要划线看线?
这种简单工件在数控折弯机上是很容易的,如果这都需要划线,那你们的折弯操作工真是很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根本不需要划线,这个工件折弯顺序是先折里面2刀,后折外面2刀,尺寸怎么定?你已经有展开图和折 ...

这个零件确实如你所说,实际也是这么折。
这个只是我举的例子,我想表达的是:
1.总有些不规则的零件,折弯角度不规律,折弯时候可能会挡刀,需要用到折弯线。
2.有些复杂的零件,最后1-2刀折弯,可能借用不到折弯线到端面的参照距离了。

本人主要做钣金结构设计的,对工艺不是特别研究,特此发帖,大家探讨。
如何划线比较准,还会用到什么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确实如你所说,实际也是这么折。
这个只是我举的例子,我想表达的是:
1.总有些不规则的零件, ...

如果一定要纠结划线的话,最准就是落料的时候激光雕刻或者塔冲刻线,手工画就是钳工的事了,好钳工能给你准确到几丝,普工能给你歪到几毫米以外,这就是纯技术问题,但事实上看线折,歪一两毫米也正常,要求0.5以内的话,废品率会让你怀疑人生。在我的生产生涯中没有划线折这个工艺,至今没见过必须划线折的工件。钢材市场里经常见划线折,但那纯粹是图省事,卷尺一拉粉笔随便一划,精度我看也就5毫米以内。划线折这个东西不是必须的。、
再说点技巧,如果一个工件的那个弯就是无法靠到挡指上,那么可以在工件的其他地方为这个弯设计个辅助结构来靠挡指,如果这个辅助结构在零件上影响性能,那么可以用微链接连接在工件上,使用后掰掉。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纠结一个不靠谱的工艺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纠结划线的话,最准就是落料的时候激光雕刻或者塔冲刻线,手工画就是钳工的事了,好钳工能给你 ...

谢谢!
塔冲刻线是不是要数控冲床买专门刻线的刀具?
我司对钣金要求不是特别高。
由于很多都是老图纸,我也不可能去改结构专门去做一个折弯边,便于顶住折弯机的靠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有需要看线折弯的吧,反正我只在钢材市场看见这么折,眼睛看线误差是毫米级的,质量又不稳定。在我 ...

展开的钣金件,用高度尺划线,好划吗?

网友(2017-10-20):
折刀不是正压在折弯线的,你的折弯线只能叫参考线,关键还是展开尺寸配合模具,保证前道尺寸精准

网友:
激光落料的话,可以在折弯线两端开三角形缺口。不要使用打标的方式,很难看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