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中“卤”字不能拉伸切除?

楼主(2017-09-13):
今天在建模中要雕刻一个铭牌,其中有一个“卤”字,怎么也不能建模,求各位大神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散

请教一下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B:
为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

我反复试过很多次都没成功,why?

网友(点评):
我只试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刻字很简单的,这样都可以做

网友:
不行就换个软件画吧。

网友B:
刻字是最简单的,圆柱上也可以用包裹的方法搞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刻字是最简单的,圆柱上也可以用包裹的方法搞上去

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散

谢谢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