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抓手结构

楼主(2017-09-13):
      求大神给点思路,我公司设计的抓手夹具需要改进。原来的是用丝杆模组驱动,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太重了,现在要改进结构,将组件做的小一点轻一点。大概只需注意三个方面:第一个夹手只能单边驱动,一边保持不动;第二个夹手的冲击力夹紧力不能太大,夹取的工件易碎,类似于薯片,很多块摆成一长条的形状进行夹取;第三个在现场有时候需要进行调试,也就是行程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也就是一般气爪不能选用的原因所在。 附原抓手模型,求大神给点意见,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直接用气缸驱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用滚珠丝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气缸驱动,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的行程怎么调呢,比如说工件是20mm,我夹紧时间距弄成19.5,因为工件易碎,误差至少在1mm以内,平行度又怎么保证呢,加紧时保持力又够吗,气缸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侧向力能承受夹具一边的重力还有工件的重力吗?

楼主:
我这不就是滚珠丝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不就是滚珠丝杆......

哈哈!不好意思少了一个问号
楼主是说抓手本身重了,还是整套机构重了?
改一种方式呢,用吸盘抓取可以吗

楼主:
哈哈~抓手本身太重了,就我画出来的这一套机构太重了,因为还有个提升的丝杆,所以这一套抓手就需要设计的轻型一点。
吸盘用不上呢,工件的形状就类似于薯片,你也可以就把它认为是薯片,摆成一长条的那种,一次性抓一排,就类似于这种,硬度比薯片稍微高一点,重量大一些,一长排也有2公斤。
本质上现有的抓手还是可以用,但是老板嘛,总得让你找点事做,就要你改它,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好意思少了一个问号
楼主是说抓手本身重了,还是整套机构重了?
改一种方式呢,用吸盘抓取可以 ...

哈哈~抓手本身太重了,就我画出来的这一套机构太重了,因为还有个提升的丝杆,所以这一套抓手就需要设计的轻型一点。
吸盘用不上呢,工件的形状就类似于薯片,你也可以就把它认为是薯片,摆成一长条的那种,一次性抓一排,就类似于这种,硬度比薯片稍微高一点,重量大一些,一长排也有2公斤。
本质上现有的抓手还是可以用,但是老板嘛,总得让你找点事做,就要你改它,你懂得。

网友:
参考一下夹爪气缸的原理,用伺服控制

网友:
专业设计机器人手爪,整体方案
楼主这个不困难,我们也经常做食品
你提的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现场调研后才能给出具体的方案。
可以将你的电话发我邮箱,我给你联系372647544@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抓手本身太重了,就我画出来的这一套机构太重了,因为还有个提升的丝杆,所以这一套抓手就需要设计 ...

从材料入手选用轻质的材料,强度允许的情况下去除材料的方法减轻一下重量,去去厚度,挖几个洞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行程怎么调呢,比如说工件是20mm,我夹紧时间距弄成19.5,因为工件易碎,误差至少在1mm以内,平行 ...

1、那我的行程怎么调呢?比如说工件是20mm,我夹紧时间距弄成19.5,因为工件易碎,误差至少在1mm以内。可以对气缸做限位,限位可以做成调节的。

2、平行度又怎么保证呢,
加导向杆,跟你原来的一样;还有带导杆气缸。

3、加紧时保持力又够吗,气缸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加紧时保持力看你选的气缸,你要多大?40mm的气缸0.5MPA输出压力630N?

4、侧向力能承受夹具一边的重力还有工件的重力吗?

侧向力是什么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好意思少了一个问号
楼主是说抓手本身重了,还是整套机构重了?
改一种方式呢,用吸盘抓取可以 ...

我第一时间也想用吸盘。

网友:
1,没问题。2,直接用气缸,用调压阀调节压力是否可以?(确实没电机好掌控,但重量 成本有很大改善)
3,行程可以通过螺纹的前后调节(是否可以在右边的顶板上加工个牙孔,穿一个螺栓做限位?)。

网友C:
挖空。
我以前搞个东西也是太重了,挖呗,挖的剩下几根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挖空。
我以前搞个东西也是太重了,挖呗,挖的剩下几根筋。

那就是直接用型材搭个架子吧

网友:
你把你的诸多缺陷的设计摆在这儿,是炫耀吗?你应该提供你的产品图样动作工艺(从哪到哪等),局限在你的笨夹具上如何提供更好的思路呢??

网友:
结构件换铝合金。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那我的行程怎么调呢?比如说工件是20mm,我夹紧时间距弄成19.5,因为工件易碎,误差至少在1mm以内。可 ...

气缸的行家啊!这个气缸精通的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