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的小问题

楼主(2017-09-13):
在出零件工程图的时候,虚线尽量不显示出来,有这样的规定吗?感觉没有虚线,想象零件的三维是什么样子都很费劲。

如果必须显示出来,虚线也不能用于标注尺寸?是这样的吗?

网友:
找一下制图标准吧

网友:
你的机械制图可以回炉重造了

网友:
还是看看机械制图吧

网友A:
你就不能听听话,领导咋说你就咋做

网友:
如果虚线不便于识图,要它干嘛?如果有利于识图,为啥不用?画图的目的是什么?虚线有利于你的画图目的吗?
如前面所说,你真该好好看看制图规范再说

网友:
虚线是能少则少,多了会很乱,能剖的尽量剖

网友:
看不见的用虚线,所以虚线尽量不画出来是不影响看图的吧,可能就是内部结构想象不出来

网友:
机械制图满分也表示不记得这个标准来

网友:
全画出来虚线,没有任何意义,也使得图面乱糟糟的。
但是必要的虚线可以帮助快速阅读图纸。
记住目的即可选择,快速准确的读图。

网友:
总原则是简洁、明了、不重复就可以。

网友:
零件复杂时,会有大量的虚线,这样图形你根本无法看清楚

网友:
没挺说过楼主的小问题,一切还是按照制图标准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听听话,领导咋说你就咋做

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尿性

整天尿性尿性的,跟捡到宝了似得

网友:
不是必须用虚线表示的就不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