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塑料液体流的出来吗

楼主(2017-09-13):
       桶里是高温塑料液体pe,pp等,空心管子内径20mm,红色实心金属棒外径20mm,那么金属棒在空心管中来回移动,高温塑料液体会流出来吗,当然,考虑到加工误差,20mm可能会有很微小的空隙,会流出吗?谢谢

网友A:
需要配合好,间隙小的话不会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合好,间隙小的话不会流出来的

懂了,多谢指点

网友B:
热液体流动性应该很好,这样转的话有流出来的风险,水往低处流,特别是你那个桶如果装的液体比较高,压力就越大,流出来就更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液体流动性应该很好,这样转的话有流出来的风险,水往低处流,特别是你那个桶如果装的液体比较高,压力就 ...

是啊,我也担心这点,如果液体不放这么多,刚好没过整个出水管呢,放pp pe那种液体

网友C:
金属棒能移动就说明有间隙的,最好有个密封或者密封圈什么的,限制一下液体的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棒能移动就说明有间隙的,最好有个密封或者密封圈什么的,限制一下液体的流动

是想让金属棒移动的,管内经20mm,金属棒外径做成多少mm,既可以移动,又能照顾到不让液体流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想让金属棒移动的,管内经20mm,金属棒外径做成多少mm,既可以移动,又能照顾到不让液体流出呢?

金属棒外径20mm减几丝就可以了

网友D:
热塑料液体也有较高的压力,建议增加密封元件

网友E:
你说的热的pp pe流体粘度应该比较大吧,活塞的往复运动在控制好间隙的情况下渗漏应该不可避免,要想O泄露那就要加密封圈,材质还要注意一下与流体的相容性。你能容忍一点泄露的话那么控制好间隙不会有大量的流出的。

网友F:
配合的好不会流出,还有你的桶的高度

网友(点评):
就算配合得好,长了会不会磨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棒外径20mm减几丝就可以了

好的,稍微减点尺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塑料液体也有较高的压力,建议增加密封元件

ok,我去搜索一下密封件,先了解了解,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热的pp pe流体粘度应该比较大吧,活塞的往复运动在控制好间隙的情况下渗漏应该不可避免,要想O泄露那 ...

密封圈如果接触高温pp,pe等液体,会融化吗?套在上面,金属棒移动还可以来回移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合的好不会流出,还有你的桶的高度

谢谢,我尽量降低高度,差不多刚没过整个流出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密封圈如果接触高温pp,pe等液体,会融化吗?套在上面,金属棒移动还可以来回移动么?

密封圈不一定就要是橡胶的,你说的这个流体没接触过,需要你研究一下哪一种密封合适,其实我感觉只用间隙密封应该也行,可以参照一下柱塞泵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圈不一定就要是橡胶的,你说的这个流体没接触过,需要你研究一下哪一种密封合适,其实我感觉只用间 ...

原来其他材质的密封圈,好的,我去找找相关资料,感谢

网友G:
第一加密封,第二加螺纹。不要心存侥幸,烫伤人不是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加密封,第二加螺纹。不要心存侥幸,烫伤人不是玩的。

多谢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B(2017-10-17):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担心这点,如果液体不放这么多,刚好没过整个出水管呢,放pp pe那种液体

看看能不能套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套下密封圈

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大家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