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气动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由于小弟对气动传动不是很懂,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气件,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磁性传感器,检测气缸动作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性传感器,检测气缸动作位置的

不懂是什么气缸,就是夹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是什么气缸,就是夹持的

那你这是手指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是手指气缸

那两根管,是进气,出气的,
进气,推动手柄,出气复位,用PLC控制信号的

网友C:
看图应该是小型的双导杆气缸,大概缸径25-50之间,行程不会超过50,那个发光的就是一个磁性开关(传感器),说明气缸是带磁环的

网友(点评):
活塞带磁环。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什么原理图片呢,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看一下现场用的是谁家的,让采购要个选型样本,回来对一下尺寸规格就行了,样本上都有说明

网友:
薄型气缸,只不过对图片中的安装方式感到惶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小型的双导杆气缸,大概缸径25-50之间,行程不会超过50,那个发光的就是一个磁性开关(传感器) ...

对,就是活塞带磁环,我们一般都是跟供应商说把气缸配个磁环

楼主:
刚找到的结构图片

网友:
在气缸外边的磁性传感器,应该有两个

网友:
你们都猜错了,就第一张图片,我判断出来是导杆气缸,因为它在气缸家族里面属于宽胖型的。请叫我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