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表面很多裂缝

楼主(2017-09-13):
进了一批42CrMo材料外圆直径370、厚度55送去调质后经粗加工为外圆直径361、厚度51后表面出现很多裂缝所有材料都一样, 跟供货商反映, 供货商说是加工或是调质的问题, 经过热处理商的金相分析说是材料问题, 现在是材料供货商和热处理商各说各话能否请各位解答, 感激不敬.

网友:
材料、热处理都有可能造成开裂。最好能上金相图。
观察裂缝处是否有脱碳现象,如果有,非常大可能性是材料本身就有裂缝。
热处理时温度过高,淬火介质不合理,均可能导致开裂

网友:
上金相图

网友:
去检测所呗

网友:
没有金相图,有照片吧,上来看看

网友:
各执一词,这就是通常的作风

网友:
要证据,去检测

网友:
发图看看
调质前没有粗车下吗?还有外圆锐边都倒角了么?

网友:
楼主说的裂纹以前也遇到过,没热处理就有,很有可能是材料问题,最后不了了之,不影响使用,该怎么装配还是怎么装配

网友:
让供应商提供材质报告,并进行索赔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10-17):
热处理问题

网友(2017-11-24):
这么大直径的零件是实心的?最好粗车后再调质

网友:
车一刀看看,裂缝有没车掉,如不深,一般是脱碳裂缝

网友(2018-05-02):
有问题就该配合检验处理,推卸责任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