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显示问题

楼主(2017-09-13):
组装好的装配体,突然间就变成一些看得到,一些看不到,还有视觉错位的感觉,求大神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电脑显卡差了点,或者是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脑显卡差了点,或者是驱动安装问题。

之前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网友B:
电脑什么配置?
显卡3D设置成独显那个。
或者开垂直同步

网友:
楼主换个专业卡吧,, 现在的P2000的专业卡只要2500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零件更新后,零件就不见了,点了更新后,才会出来。

网友C:
点重生试一下。

网友D:
把视图设定的环境封闭,透视图什么的关了试试,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视图设定的环境封闭,透视图什么的关了试试,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关系

跟这个没关系,我之前用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环境的,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脑显卡差了点,或者是驱动安装问题。

显卡倒是有可能,驱动的话不太可能,我的驱动没有变更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什么配置?
显卡3D设置成独显那个。
或者开垂直同步

设置成独显?开垂直同步?没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重生试一下。

点击更新还是一样的,还是看不清楚

网友E:
关闭重启,很简单的操作,安卓手机长时间开着也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但重启一下立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闭重启,很简单的操作,安卓手机长时间开着也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但重启一下立刻就好了

你想简单了,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不行,是因为你的电脑配置太差了而已,都是重启后立刻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