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透明拖链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7-09-13):
请问图中的透明的电缆拖链是可以买到的吗?还是定制的?
如果可以买到的话,能不能告诉我购买的网址,谢谢。

网友A:
可以咨询IGUS电缆。我也在找类似的。希望有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咨询IGUS电缆。我也在找类似的。希望有集成的。

上面也只有那种常见的,没看到这种,直接问问他们公司人员吧,谢谢啦

网友:
网上搜一下还是有很多的,上海那边就有

网友:
PE系列材料,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