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标设备方案模板及相关资料

楼主(2017-09-13):
如题:求非标设备方案模板及相关资料
另外非标设备方案在没有细化图面部分时里面的部件图形是如何快速形成做在PPT上展示给大家的,是图库里面备好的吗?
求高手指点,以前没有系统做过类似的方案,感激不尽!

网友:
若有,请不腻告知,谢谢

网友:
这个怕是有点难咯

网友A:
给你简单的说下,做方案是有很多做方案常用立体图,比如电机、气缸、导轨等等,然后你做方案要用到一个直径20,行程150的气缸可常用用的立体图里面没有,重新到选型软件里面选一个又麻烦,就随便取一个直径10,行程100的代替,如此就行方便;另个还有像用的比较多的取料机械手,振动盘,电箱都直接做在一个图里,做方案的时候就要快好多;至于更通用的机架、外框架之类的直接做好之后,做方案的时候改一改参数就能直接生成出来;另外还有像同步轮同步带这种可以直接简画。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简单的说下,做方案是有很多做方案常用立体图,比如电机、气缸、导轨等等,然后你做方案要用到一个直径 ...

兄台看来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想要什么,非常感谢,有没有模版或者一些资料,求,谢谢297060144@qq.com

网友:
骚年。一般都是画出来,然后自己贴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简单的说下,做方案是有很多做方案常用立体图,比如电机、气缸、导轨等等,然后你做方案要用到一个直径 ...

非常赞成你的做法,平时多收集一些机构,要做方案的时候直接调用,改下尺寸参数就行了,方案一般只是大概说明布局,具体细节还是要等真正确定要做了在考虑

网友(2021-09-27):
这些方案,都是我们工程师画出来,然后再做PPT的方案示意图

网友:
我们的方案PPT,好像容量超过4.47M,就不给上传,我只能传一下PDF档给你参考一下了。

网友:
PPT的文档,上传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