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和冷轧的区别

楼主(2017-09-13):
我们平常用的冷拉棒材,冷轧板材,除了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比热轧的好,在力学性能上有区别吗?
日本牌号的标注类似:S45C-D,SUS304-C
国标牌号冷拉冷轧是如何标注的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冷作硬化

网友:
同一个牌号力学性能要看其加工和热处理状态

网友A:
热轧:可以破坏钢锭的铸造组织,细化钢材的晶粒,并消除显微组织的缺陷,从而使钢材组织密实,力学性能得到改善。这种改善主要体现在沿轧制方向上,从而使钢材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各向同性体;浇注时形成的气泡、裂纹和疏松,也可在高温和压力作用下被焊合。
冷轧:成型速度快、产量高,且不损伤涂层,可以做成多种多样的截面形式,以适应使用条件的需要;冷轧可以使钢材产生很大的塑性变形,从而提高了钢材的屈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轧:可以破坏钢锭的铸造组织,细化钢材的晶粒,并消除显微组织的缺陷,从而使钢材组织密实,力学性能得到 ...

其实我想问的是平常用的那些非冷拔/冷轧钢棒/钢板,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叫热轧

网友:
正规标注是牌号后面加个国标号,但实际中有用文字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