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焊工技能考题,看看你能答对几道?

楼主(2017-09-13):
1、铸铁凝固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应力,所以,切削加工前,应进行消除内应力退火
2、球化退火可使材料硬度降低,便于切削加工。【对】
3、磁体可以所有的金属材料。【错】
4、电流可以产生磁场,磁场可以产生感应电流。【错】
5、通电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将在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对】
6、异动电动机的转子绕组必须与其他电源相连接,且定子电流直接取自交流电网。【对】
7、变压器工作时,电压较高的绕组通过的电流较小,电压较低的绕组通过的电流较大【对】
8、高频高压引弧法,由于采用较高的电压所以比较危险。【对】
9、接触短路引弧法可以使较低的空载电压产生焊接电流。【对】
10、焊接电弧是电阻负载,所以遵循欧姆定律,既电流与电压成正比。【对】
11、所有焊接方法的电弧静特性曲线,其形状都是一样的.【错】
12、空载电压是焊机本身所具有的一个电特性,所以和焊接电弧的稳定性燃烧没有什么关系。【对】
13、焊机空载时,由于输出端没有电流,所以不消耗电能。【对】
14、弧焊变压器的空载电压都比直流弧焊机高.【错】
15、焊机输出端不能形成短路,否则电源保险丝将被熔断。【对】
16、弧长变化时,焊接电流和电弧电压都要发生变化。【对】
17、电弧外特性曲线和电弧静特性曲线的两个交点都是电弧稳定燃烧的工作点。【对】
18、一台焊机只有一条外特性曲线。【错】
19、一台焊机具有无数条外特性曲线。【对】
20、一种焊接方法只有一条电弧静特性曲线【错】
21、一种焊接方法具有无数条电弧静特性曲线。【对】
22、在焊机上调节电流实际上就是在调节外特性曲线。【错】
23、在焊机上调节电流实际上就是在调节电弧静特性曲线。【对】
24、动特性是焊接电弧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电特性。【错】
25、旋转式直流弧焊机由于空载损耗大和噪声大,所以正在逐步被弧焊整流器所代替。【对】
26、弧焊变压器全部都是降压变压器。【对】
27、硅整流焊机和直流弧焊发电机不同,它不需要由电动机拖动,所以其电源是单相的。【对】
28、抽头式弧焊机的电流调节方式是无级的。【错】
29、电弧是一种空气燃烧的现象。【错】
30、一台直流弧焊机是一台晶闸管整流焊机耗材的65%,效率的20%。【对】
31、所有直流弧焊机均属淘汰产品。【错】
32、为保证焊透,同样厚度的T形接头应比对接接头选用直径较细的焊条。【对】
33、手工电弧焊,由于平焊时熔深较大,所以横、立、仰焊位置焊接时,焊接电流应比平焊位置大10%~20%。【对】
34、为便于操作和保证背面焊道的质量,打底焊时,应使用较小的焊接电流。【对】
35、为提高生产效率,应尽量拉长电弧长度,以提高电弧电压。【对】
36、手工电弧焊时,直径相同的酸性焊条焊接时弧长要比碱性焊条长些。【对】
37、手工电弧焊多层多道焊时有利于提高焊缝金属的塑性和韧性。【对】
38、埋弧自动焊工艺对一些形状不规则的焊缝无法焊接,故生产率低。【对】
39、埋弧自动焊时,若焊接电流过大,熔剂熔化量增加,电弧不稳,严重时会产生咬边和气孔等缺陷。【对】
40、埋弧自动焊时,若焊接电压过大时,则熔深不足,电弧不稳,严重时会产生咬边和气孔等缺陷,并使焊缝成形变坏。【对】
41、氩弧焊的氩气流量应随喷嘴直径的加大而成正比地加大。【对】
42、埋弧自动焊,焊剂颗粒度对焊缝成形影响不大。【错】
43、手工钨极氩弧焊几乎可以焊接所有的金属材料。【对】
44、手工钨极氩弧焊,氩气流量越大则保护效果越佳。【错】
45、可以采用交流电源进行焊接的焊条,一定也可以采用直流电源进行焊接。【对】
46、埋弧自动焊的焊缝质量高,主要表现在焊缝中的含氢量特别低。【对】
47、埋弧自动焊由于采用较大的焊接电流,所以电能的消耗也比较大【对】
48、埋弧自动焊,采用的主要接头形式是对接接头、
T形接头和搭接接头。【对】
49、埋弧自动焊焊接电弧的引燃方法是接触短路引弧法。【对】
50、焊条烘干的目的是防止产生气孔而不是防止产生裂纹。【对】
51、焊前预热既可以防止产生热裂纹,又可以防止产生冷裂纹。【对】
52、后热既可以防止产生热裂纹,又可以防止产生冷裂纹。【对】
53、碱性焊条的工艺性能差,引弧困难,电弧稳定性差且飞溅大,故只能用于一般结构的焊接。【对】
54、碱性焊条的氧化性弱,对油、水、铁锈等很敏感,故这类焊条不能用于重要结构的焊接。【对】
55、焊剂中通过加入造气剂、稳弧剂、合金元素等达到保护熔化金属的目的。【对】
56、铈钨极具有较大的放射性,所以目前在钨极氩弧焊中已应用不多。【对】
57、焊剂431的前二个数字是表示熔敷金属的抗拉强度为420MPa。【对】
58、酸、碱性焊条只是药皮的成分不同,焊芯都是一样的。【对】
59、铁粉焊条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改善焊缝的外表成形。【错】
60、重力焊条都是铁粉型焊条。【错】
61、焊条药皮中,造气剂的主要作用是稳定电弧。【错】
62、焊接碳钢时,应该根据钢材的化学成分来选择相应的焊条。【对】
63、焊接电压增加时,焊缝厚度和余高将略为减小。【对】
64、焊缝宽度随着焊接电流的增加而显著减小。【错】
65、凸形角焊缝的计算厚度总是大于焊缝厚度。【错】
66、碳弧气刨时,碳棒倾角对刨槽深度影响不大。【错】
67、由于碳弧气刨后的低碳钢表面有一硬化层而产生渗碳现象,所以为不影响焊接质量,碳弧气刨后的低碳钢不能直接进行焊接。【对】
68、碳弧气刨的电极是石墨碳棒。【对】
69、碳弧气刨的主要缺点是刨槽中会产生渗碳现象。【错】
70、碳弧气刨可以在焊件上加工出U形坡口。【对】
71、碳弧气刨时,应该选择功率较大的焊机。【对】
72、碳弧气刨时的刨削电流值决定于所使用的碳棒直径。【对】
73、为提高生产率,气刨速度越快越好。【错】
74、碳弧气刨时,压缩空气的作用是用来矫正电弧的磁偏吹。【对】
75、碳棒倾角增加时,刨槽深度也增加。【对】
76、刨削时,应先引燃电弧,然后立即打开气阀。【错】
77、刨槽形状对称,则表示气刨质量好。【错】
78、刨槽结束,应先断弧,再关闭压缩空气阀门。【对】
79、碳弧气刨用碳棒的作用是传导电流,引燃电弧。【对】
80、碳弧气刨包口削电流增加时,刨宽和刨深都增加,其中尤以槽宽增加得更为显著。【对】
81、压缩空气压力太大容易产生夹碳现象。【错】
82、对抗蚀性要求不高的不锈钢焊件,可以采用碳弧气刨。【对】
83、液压夹紧器的夹持力要比气动压力大许多倍,但动作不够平稳,耐冲击性差。【对】
84、乙炔瓶应该直立使用,若卧放时应将减压器处于最高位置。【对】
85、几乎所有的金属材料都可用气焊工艺焊接。【对】
86、金属切割过程中,氧气的消耗量与氧气的纯度大小无关。【对】
87、切割件厚度越大,割嘴孔径越大,则切割氧的压力也须随之加大。【对】
88、气割结束时,应先关闭乙炔,抬起割炬,再关闭切割氧,最后关闭预热氧。【对】
89、从Fe—Fe3C相图可见,随含碳量的增加,转变温度沿GS线逐渐升高。【对】
90、含碳量愈高的钢,其焊接性能愈好。【错】
91、对于焊接性较差的金属,焊前焊后都应采用适当的措施,改善焊缝组织。【对】
92、过共析钢的强度和弹性极限最高,可作结构件和弹簧。【对】
93、亚共析钢的奥氏体化温度一般在Acm。以上,才能获得单相奥氏体组织。【对】
94、钢中含碳量越多则奥氏体晶粒越粗。【错】
95、钢中加入合金元素将促使奥氏体晶粒长大。【错】
96、热处理生产中,奥氏体的转变都是在连续冷却中进行的。【对】
97、同一钢种C曲线的临界冷却速度是唯一的。【错】
98、下贝氏体的硬度比上贝氏体的硬度高。【对】
99、渗碳层比渗氮层具有更高的硬度和耐磨性,所以零件经渗碳后不需再进行热处理。【对】
100、碳氮共渗层的硬度比渗氮层硬度低,脆性小。【对】
101、多晶体的塑性变形主要是以位错方式进行的,并且是不均匀的。【对】
102、晶粒越细,晶界越多,塑性变形抗力就越大,则塑性和韧性越好。【对】
103、电位的大小是相对的,它是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对】
104、电工中的零电位参考点可任意选择。【对】
105、回路可由一条或多条支路组成。【对】
106、支路电流与回路电流的大小相等,但方向并不一定一致。【对】
107、电源的电动势大于其端电压。【错】
108、电阻并联后的总电阻值总是小于任何一个分电阻值。【对】
109、磁场强度与该点的磁感应强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错】
110、材料的磁导率越小则其磁阻也越小。【错】
111、气体电离的必要条件是有电场或热能的作用。【对】
112、若两电极间的电压越高,电场作用越大,则电离作用越弱。【对】
113、焊丝伸出长度越长,则电阻热越小。【错】
114、任何焊接位置,电磁压缩力的作用方向都是使熔滴向熔池过渡。【对】
115、斑点压力的作用方向总是阻碍熔滴向熔池过渡。【对】
116、电弧气体的吹力总有利于熔滴金属的过渡。【对】
117、碳具有较强的脱氧效果,所以原材料中的碳是作为脱氧剂加入的。【对】
118、酸性熔渣往往没有碱性熔渣脱氧效果佳。【错】
119、合金元素的过渡系数往往是一常数。【错】
120、熔化极电弧焊时,熔化焊条(或焊丝)的主要热量是电流通过焊条(或焊丝)时所产生的电阻热。【对】
121、气孔、夹杂、偏析等缺陷大多是在焊缝金属的二次结晶时产生的。【对】
122、熔焊时,焊缝的组织是柱状品。【对】
123、CO2气体保护焊,形成氢气孔的可能性较小。【对】
124、CO2气体保护焊,产生CO气孔的可能性较大。【错】
125、CO2气体保护焊对铁锈、油污很敏感,焊前一般需要除锈。【对】
126、CO2气体保护焊,CO气孔的产生是由于CO2气体被分解出CO气体所致。【对】
127、CO2气体保护焊,焊接电流密度越大,则静特性曲线上升的斜率越小。【对】
128、氧化性气体由于本身氧化性比较强,所以不适宜作为保护气体。【对】
129、由于气体保护焊时没有熔渣,所以焊接质量要比手弧焊和埋弧焊差一些。【对】
130、气体保护焊很适宜于全位置焊接。【对】
131、CO2气体保护焊生产率高的原因是,可以采用较粗的焊丝,因而相应使用了较大焊接电流之故。【对】
132、CO2气体保护焊,熔滴不应呈粗粒状过渡;因为此时飞溅加大,焊缝成形恶化。【对】
133、粗丝CO2气体保护焊时,熔滴应采用细颗粒状渡;细丝CO2气体保护焊时,熔滴应采用短路过渡。【对】
134、CO2气体保护焊时,熔滴均应采用短路过渡形式,才能获得良好的焊缝成形。【对】
135、CO2气体在电弧高温下会发生分解,所以CO2气体保护焊时,焊缝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对】
136、CO2气体中不含氢,所以CO2气体保护焊时,不会产生氢气孔。【对】
137、CO2气体保护焊焊接回路中串联电感的目的是防止气孔的产生。【对】
138、为了获得熔滴的短路过渡形式,CO2气体保护焊时,应该首先正确地选择焊接电流值。【对】
139、细丝CO2气体保护焊时,通常采用等速送丝。【对】
140、推丝式送丝机构适用于长距离输送焊丝。【错】
141、拉丝式送丝机构只适用于短距离输送焊丝。【错】
142、CO2气路内的预热器作用是防止瓶阀和减压阀冻坏或气路堵塞。【对】
143、CO2气路内的干燥器作用是吸收CO2气体中的水分。【对】
144、CO2气体保护焊设备中的控制系统的作用是保证预先选定的焊接工艺参数在焊接过程中保持不变。【对】
145、CO2气体保护焊时,应先引弧再通气,才能保证电弧的稳定燃烧。【对】
146、熔化极氩弧焊的熔深大.可用于厚板的焊接,而凡容易实现焊接过程的饥械化和自动化。【对】
147、由于熔化极氩弧焊的电极是焊丝,所以它对熔池的保护要求不高。【对】
148、气体保护焊时,只能用一种气体作为保护介质。【错】
149、等离子弧焊接时,若等离子气中加入了H2,将增加焊缝的冷裂倾向。【对】
150、等离子弧都是压缩电弧。【对】
151、等离子弧和普通自由电弧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电弧。【对】
152、奥氏体不锈钢在加热和冷却过程中不发生相变,所以晶粒长大以后,不能通过热处理的方法细化。【对】
153、铁素体不锈钢可以采用预热的方法防止产生裂纹。【对】
154、铁素体不锈钢焊接后可以用小锤轻轻锤击焊缝,以减小焊接应力。【对】
155、马氏体不锈钢也有475℃脆性。【对】
156、铁素体不锈钢晶间腐蚀倾向很小。【错】
157、不锈复合钢板焊接后,可以不作钝化处理。【错】
158、不锈复合钢板装配定位焊时,不允许基层焊条在复层上定位焊,但复层焊条可在基层上定位焊。【对】
159、焊接不锈复合钢板应采用直流正接电源。【错】
160、热焊法焊接灰铸铁可有效地防止裂纹和白口的产生,故工业上经常采用。【对】
161、手工电渣焊焊非灰铸铁可以有效地避免产生白口,但易产生热应力裂纹。【对】
162、球墨铸铁具有较好的塑性和强度,且不易产生裂纹,故其焊接性比灰铸铁好得多。【对】
163、铜与铜合金焊接时产生的气孔主要是氢气孔和氮气孔。【对】
164、铜与铜合金焊接产生气孔的倾向较碳钢小些。【错】
165、铜与铜合金焊接时在焊缝及热影响区易产生冷裂纹。【错】
166、铜与铜合金在常温时不易氧化,故焊接时不存在铜的氧化问题。【对】
167、钛和钛合金焊接时,在焊缝中极易产生气孔和冷裂纹。【对】
168、钛与钛合金焊接时最简便的焊接方法是手弧焊。【错】
169、CO2气体保护焊由于氧化性太强,所以不能用来焊接钛和钛合金。【对】
170、铝及铝合金手弧焊时,电源一律采用直流反接。【对】
171、铜的氧化是焊接铜与铜合金的主要问题。【对】
172、铜和铜合金焊缝中形成气孔往往是氢和一氧化碳气孔。【对】
173、铝及铝合金由于导热性强,熔池冷凝快,所以焊接时产生气孔的倾向较大。【对】
174、为增加铝及铝合金焊件表面的耐腐蚀性,焊后应将焊件表面的污物清理干净。【对】
175、焊缝纵向收缩不会引起弯曲变形。【错】
176、焊缝横向收缩不会引起弯曲变形。【错】
177、焊接残余变形在焊接时是必然要产生的,是无法避免的。【对】
178、生产中,应尽量采用先总装后焊接的方法来增加结构的刚性,以控制焊接变形。【对】
179、刚性固定法适用于任何材料的结构焊接。【错】
180、自重法的实质是反变形法的应用。【对】
181、反变形法会使焊接接头中产生较大的焊接应力。【错】
182、火焰加热矫正法仅适用于碳素钢结构。【错】
183、机械矫正法只适用于低碳钢结构。【错】
184、火焰加热矫正法工艺关键是确定正确的加热位置。【对】
185、三角形加热法常用于厚度较大、刚性较强构件的扭曲变形的矫正。【对】
186、为减少焊接残余应力,多层焊时,每层都要锤击。【错】
187、整体高温回火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残余应力消除得越彻底。【对】
188、局部高温回火较整体高温回火消除残余应力彻底。【错】
189、焊件焊后整体高温回火,既可以消除应力,又可以消除变形。【对】
190、结构刚性增大时,焊接残余应力也随之加大。【对】
191、采用对称焊接的方法可以减少焊件的波浪变形。【错】
192、分段退焊法虽然可以减少焊接残余变形,但同时会增加焊接残余应力。【对】
193、在同样厚度和焊接条件下,U形坡口的变形比V形坡口的小。【对】
194、焊件越厚,则其横向收缩的变形量越小。【错】
195、焊缝如果不在焊件的中性轴上,则焊后将会产生弯曲变形。【对】
196、如果焊缝对称于焊件的中性轴,则焊后焊件不会产生弯曲变形。【对】
197、正弯试验可以了解近缝区的淬硬倾向。【错】
198、冷弯试验可以确定焊缝金属的屈服点。【错】
199、弯曲试验属于非破坏性检验方法。【错】
200、冲击试验可以测定焊接接头或焊缝金属的断面收缩率。【对】
201、板状拉伸试样不便于测定焊接接头的屈服点。【错】
202、气密性检验又叫肥皂水试验。【对】
203、用氨气代替压缩空气进行气密性检验,可以提高试验的灵敏度。【对】
204、煤油渗漏试验应在涂煤油5min后进行观察有无油斑出现。【对】
205、密封性检验用于检验焊缝的表面缺陷,而耐压检验则用于检验焊缝的内部缺陷。【对】
206、水压试验的压力应等于产品的工作压力值。【错】
207、水压试验中若发现渗漏现象,应当立即对泄漏处进行补焊。【对】
208、煤油试验的场地应有防护设施。【错】
209、压力容器严禁采用气压试验。【错】
210、气压试验应将压力缓慢而均匀地升到试验压力,然后检查焊缝表面有无泄漏现象。【对】
211、着色法的原理与荧光法检验相似,但是荧光法的灵敏度较着色法高。【对】
212、磁粉检验只适用于焊缝表面缺陷的检验。【错】
213、超声波探伤是用于探测焊缝表面缺陷的一种无损检验法。【对】
214、超声波显示缺陷的灵敏度比射线探伤高得多,故经超声波探伤的焊缝不必再进行X射线探伤。【对】
215、射线探伤底片上的白色带表示焊缝,白色带中的黑色斑点或条纹就表示缺陷。【对】
216、车削适合于加工各种内外回转面。【对】
217、在磨床上使用不同的磨刀,可以加工平面、阶台、沟槽和成形面,以及进行分度。【对】
218、磨削时必须喷液冷却。【对】
219、铣削过程中将产生冲击与振动,故加工质量较低。【错】
220、由于刨削时,其切削速度低,故生产率较低。【对】
221、工序间加工余量不应该考虑热处理时引起的变形。【错】
222、零件的大小对工序间加工余量的选择没有影响。【错】
223、乙炔发生器的密封检验严禁采用明火检验。【错】
224、氧气瓶阀、氧气减压器、焊炬、割炬氧气皮管等应严禁沾染上易燃物质和油脂。【对】
225、冬季,当乙炔发生器桶内冻结时,严禁采用热水或蒸汽解冻。【对】
226、乙炔瓶的使用压力不得超过0.15MPa,输出量不得小于1.5m3/h~2.5m3/h,以免供气不足和带走过多的丙酮。【对】
227、中碳钢气焊过程中容易产生CO气孔。【对】
228、高碳钢气焊过程中易产生热裂纹。【错】
229、由于奥氏体不锈钢具有良好的焊接性,所以气焊时不必采取(特殊)任何措施。【对】
230、气焊奥氏体不锈钢为减少合金元素的烧损,应采用中性焰或轻微碳化焰,操作时采用左焊法。【对】
231、液态的铸铁流动性好,所以能在任意位置进行施焊。【错】
232、光电跟踪切割,必须在钢板上划线,才能进行跟踪切割。【对】
233、高速气割具有切割后钢板变形量小的特点。【对】
234、金属材料的焊接性与使用的焊接方法无关。【错】
235、碳当量是材料冷裂纹的间接评定方法,而不是热裂纹的间接评定方法。【对】
236、碳当量的计算公式适用于奥氏体不锈钢以外的一切金属材料。【对】
237、两种材料的碳当量数值相同,则其抗冷裂性就完全一样。【对】
238、焊接接头热影响区的硬度越高,材料的抗冷裂性越好。【对】
239、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法主要用在相同试验条件下不同母材冷裂倾向的相对比较。【对】
240、用斜Y形坡口焊接裂纹试验方法焊成的试件,焊后应立即进行检查,以避免产生延迟裂纹。【对】
241、在进行搭接接头(CTS)焊接裂纹试验时,应先焊两侧的拘束焊缝,为防止冷裂纹产生,应不待试件冷却就立即焊接试验焊缝。【对】
242、插销试验时的临界应力越大,则焊接接头产生氢致裂纹的敏感性越大。【对】
243、插销试验可用临界应力值直接定量地评定材料对焊根裂纹的敏感性。【对】
244、拉伸拘束裂纹试验(TRC试验)中的临界应力值越大,氢致裂纹敏感性越小。【对】
245、压板对接焊接裂纹试验方法(FISCO)主要是用来测定母材热裂纹倾向的试验方法。【对】
246、可变拘束试验方法用更换不同曲率半径的模块来改变焊接时的拘束度。【对】
247、用可变拘束试验方法测定母材的热裂纹敏感性时,可采用填充焊丝的钨丝氢弧焊。【对】
248、斜Y形坡口焊接裂纹试验方法既可以作为材料的抗冷裂性试验,也可作为再热裂纹试验。【对】
249、用斜Y形坡口焊接裂纹试验方法进行再热裂纹试验时,必须对试件进行预热,以保证不产生冷裂纹。【对】
250、反面拘束焊道再热裂纹试验采用Y形试板时,以拘束焊道数作为评定再热裂纹的定量指标,即拘束焊道数越多,再热裂纹敏感性越小。【对】
251、U形坡口冲击试验比V形坡口冲击试验更能反映脆断问题的本质。【对】
252、冲击试验的试样缺口往往只能开在焊缝金属上。【错】
253、硬度试验只能间接判断材料的焊接性。【对】
254、弯曲试验时,减小弯轴直径可以提高弯曲试验的合格率。【对】
255、焊缝金属试样的缺口轴线应当垂直于焊缝表面。【对】
256、(利用)射线探伤底片上的白色带表示焊缝,白色带中的黑色斑点或条纹表示缺陷。【对】
257、不开坡口对接焊缝中的未焊透在射线照相底片上常是一条宽度比较均匀的黑直线。【对】
258、凡是需要进行射线探伤的焊缝、气孔和夹渣都是不允许存在的缺陷。【对】
259、只要焊缝中存在有裂纹,焊缝经射线探伤后的底片就属于IV级。【对】
260、对射线探伤后底片上的气孔缺陷评定等级时,只需计算气孔的点数,与气孔的大小没有关系。【对】
261、I级片和Ⅱ级片中不允许存在条状夹渣。【错】
262、超声波之所以能进行金属探伤,因为它能直接射入金属内部,不发生反射现象。【对】
263、和射线探伤相比,由于超声波对人体有害,所以目前应用尚不广。【对】
264、不论是焊缝表面的缺陷,还是焊缝内部的缺陷,磁粉探伤都是非常灵敏的。【对】
265、1Crl8Ni9Ti奥氏体不锈钢焊缝表面及近表面的缺陷采用磁粉探伤最合适。【对】
266、钻孔检验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偶然使用。【对】
267、测定焊接原材料中扩散氢的含量,对控制延迟裂纹等缺陷十分有益。【对】
268、水压试验时,受检容器的主要焊缝检验前需经100%x射线探伤,合格后方能进行。【对】
269、采用焊接方法制造复合零部件既能满足各种性能要求,又可节约各种贵重材料,降低成本。【对】
270、异种金属焊接时产生的热应力,可通过焊后热处理的方法予以消除。【对】
271、在液态下互不相溶的两种金属焊接,可以获得较满意的接头。【对】
272、液态与固态下都具有良好互溶性的金属,在熔焊时可能形成完好的接头。【对】
273、异种金属焊接时,熔合比发生变化,则焊缝的成分和组织都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对】
274、当两种金属的线膨胀系数相差很大时,在焊接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热应力。【对】
275、当两种金属的电磁性相差很大时,焊接后会产生很大的热应力。【对】
276、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由于珠光体钢的稀释作用,焊缝可能会出现马氏体组织。【对】
277、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熔合比越大越好。【对】
278、1Crl8Ni9Ti奥氏体不锈钢与Q235-A低碳钢焊接时,如果采用钨极氩弧焊,则最好不要加填焊丝,才能获得满意的焊缝质量。【对】
279、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扩散层的宽度决定于所用焊条的类型。【对】
280、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奥氏体钢中的铬、镍含量越高,则过渡层的宽度越宽。【对】
281、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在熔合区的珠光体母材上会形成脱碳区。【对】
282、在通常情况下,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后焊接接头进行热处理是不适宜的。【对】
283、扩散层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接头的质量。【对】
284、珠光体钢中碳化物形成元素增加时。能促使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接头中扩散层的发展。【对】
285、珠光体钢中含碳量越高,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接头中形成的扩散层越强烈。【对】
286、增加奥氏体不锈钢中的含镍量,可以减弱奥氏体钢与珠光体钢焊接接头中的扩散层。【对】
287、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的焊接接头中会产生很大的热应力,这种热应力可以通过焊后高温回火加以消除。【对】
288、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常用的焊接方法是手弧焊。【对】
289、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应严格控制碳的扩散,以提高接头的高温持久强度。【对】
290、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应选择珠光体耐热钢型的焊接材料。【对】
291、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高温应力集中在奥氏体钢一侧比较有利。【对】
292、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在一起的焊件,最好选用稳定珠光体钢。【对】
293、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最好采用多层焊,并且层数越多越好,其目的是可以提高接头的塑性。【对】
294、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应采用较大的坡口角度,以减少熔合比。【对】
295、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应优先采用V形坡口,以减少熔合比。【对】
296、采用小直径焊条(或焊丝),使用小电流、高电压、快焊速是焊接奥氏体钢与珠光体耐热钢时的主要工艺措施。【对】
297、奥氏体不锈钢与珠光体耐热钢焊接时,其焊接特点与不锈复合板相似。【对】
298、不锈钢与碳素钢焊接时,由于合金元素的渗入会使碳钢与不锈钢的塑性都降低。【对】
299、对于要求不高的不锈钢与碳素钢焊接接头,可采用奥107、奥122等焊条焊接。【对】
300、采用奥107或奥122焊条焊接不锈钢与碳素钢焊接接头可以使焊缝金属获得双相组织。【对】
301、铸铁与低碳钢焊接时,其间白口铁区域越厚越易于切削加工。【对】
302、由于铸铁与低碳钢的熔点相差较大,故不能用手工电弧焊的方法焊接此类接头。【对】
303、采用气焊法焊接铸铁与低碳钢接头后,应采取缓冷措施。【对】
304、钎焊铸铁与低碳钢焊接接头,由于焊件本身不熔化,故焊前不必对坡口进行清理。【对】
305、钎焊铸铁与低碳钢接头的最大缺点是热应力大,易产生裂纹。【对】
306、采用结422焊条焊接铸铁与低碳钢接头,可以减少焊缝的热裂倾向。【对】
307、对要求不高的铸铁与低碳钢接头可用结422焊条,但易产生热裂纹。【对】
308、用铸铁焊条焊接铸铁与低碳钢接头,可以得到碳钢组织的焊缝金属,但在堆焊层有白口组织。【对】
309、采用铸铁焊条焊接铸铁与低碳钢接头,其焊缝组织为灰铸铁。【对】
310、采用铸铁焊条焊接铸铁与低碳钢接头,必须在铸铁件上先堆焊一层,然后再对碳钢件点固焊接。【对】
311、铜与钢焊接时,在铜的表面容易形成渗透裂纹。【错】
312、铜与lCrl8Ni9Ti焊接时产生的渗透裂纹倾向比铜与crl7焊接时产生的渗透裂纹倾向小。【对】
313、大多数熔焊方法都可以用于钢与铜及铜合金的焊接。【对】
314、手工电弧焊焊接钢与铜及铜合金时,焊前应对铜及其合金进行预热,焊接时,应将电弧偏向铜及铜合金一侧,才能保证焊接接头的性能。【对】
315、钢与铜及铜合金焊接时的主要问题是在焊缝及熔合区容易产生裂纹。【对】
316、钢与铜及其合金焊接时,随着焊缝中含铜量的增加,产生热裂纹的倾向也加大。【对】
317、钢与铜及铜合金焊接时,热影响区形成的裂纹叫渗透裂纹,它不属于冷裂纹。【对】
318、奥氏体不锈钢和铜及铜合金焊接时,如果奥氏体不锈钢中存在有铁素体组织,则对防止渗透裂纹有很大的好处。【对】
319、钢与铜及铜合金焊接时,可采用镍及镍基合金作为过渡层的材料。【对】
320、奥氏体不锈钢与铜及铜合金进行焊接时,应该采用奥氏体不锈钢作为填充材料。【对】
321、奥氏体不锈钢与铜及铜合金进行焊接时,应该采用铜或铜合金作为填充材料。【对】
322、压力容器的A、B、C、D类焊缝均应采用双面焊或采用保证全焊透的单面焊缝。【对】
323、为保证梁的承载强度,梁的焊缝尺寸越大越有利。【错】
324、分析作业时间时,必须把基本时间与辅助时间联系起来,从而正确地计算到工时定额中去。【对】
325、辅助时间是每焊一个零、部件就重复一次,而基本时间可能是在焊接一定数量的零、部件后才重复。【对】
326、焊件边缘的检查和清理及焊条的更换时间属于基本时间。【对】
327、一般情况下,工时定额包括了生理需要时间和休息时间。【对】
328、相同的焊接方法完成不同的接头形式所需的基本时间是相同的。【对】
329、在相同的条件下,采用熔化效率高的焊接方法可缩短机动时间。【对】
330、基本时间与焊缝长度成反比。【对】
331、焊接时产生的弧光是由紫外线和红外线组成的【错】
332、弧光中的紫外线可造成对人眼睛的伤害,引起白内障【错】
333、焊工尘肺是指焊工长期吸入超过规定浓度的烟尘或粉尘所引起的肺组织纤维化的病症【对】
334、焊接场地应符合安全要求,否则会造成火灾、爆炸、触电等事故的发生【对】
335、焊条电弧焊施焊前,应检查设备绝缘的可靠性,接线的正确性,接地的可靠性,电流调整的可靠性等【对】
336、铸铁焊条分为铁基焊条、镍基焊条和其他焊条三大类【对】
337、铸铁焊丝的型号是根据焊丝本身的化学成分及用途来划分的【对】
338、RZCQ型焊丝中含有一定量分数的球化剂,焊缝中的石墨呈球状,具有较好的塑性和韧性【对】
339、铝及铝合金焊条在实际生产中使用极少【对】
340、铸铁焊补前应准确确定缺陷的位置、性质和形状【对】
341、铸铁焊补时,为了防止裂纹扩展,应在裂纹端部钻止裂孔【对】
342、不锈钢复合板焊接时,坡口一般都开在基层(低碳钢)上【对】
343、焊接接头的弯曲试验是用以检验接头拉伸面上的塑性及显示缺陷【对】
344、焊接接头硬度试验的样坯,应在垂直于焊缝方向的相应区段截取,截取的样坯应包括焊接接头的所有区域【对】
345、斜Y形坡口对接裂纹试验焊接试验焊缝,试验所用焊条原则上采用与试验钢材相匹配的焊条【对】
346、灰铸铁焊接时产生的白铸铁组织,很难机械加工,而且容易引起裂纹【对】
347、采用镍基铸铁型焊条不但避免焊缝产生白铸铁组织,而且可以避免裂纹【对】
348、灰铸铁的细丝CO2气体保护焊与焊条电弧焊冷焊工艺基本相同【对】
349、球墨铸铁焊条电弧焊热焊时,一般可采用EZCQ球墨铸铁焊条焊补,焊前应预热500~700℃【对】
350、青铜具有高的耐磨性,良好的力学性能、铸造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用于制造各种耐磨零件【对】

网友:
考试应该是从中抽选一些题目吧,全考就太多了

网友:
焊机空载时,由于输出端没有电流,所以不消耗电能。【对】
谁出的题?

网友:
好多啊,存下来慢慢看

网友:
第三题嘛意思?

网友:
这打了满分的是什么水平的?

网友:
好多啊,现在大多数焊工都做不了把

网友(2017-10-16):
有好多题都是错的吧!~?

网友(2018-06-29):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只是电焊机空载时不消耗电流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