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带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09-13):
现在准备设计一台数控剪板机后出料装置,主要考虑用链传动带动平带传送,类似下图结构,但是问题如下:
1.如图的涨紧结构怎么设计的?是否便于皮带的更换和维修?
2.图001电机放置在脱料装置的左侧,那么内部的链传动是怎么设计的?

小弟先感谢各位朋友了!

001

001

002

002

网友:
这个是针对特定的工作条件下才能用的,裁剪的料不能太大和太小(宽度大于800,长度小于皮带的宽度)。难度不在你问的那块,是前面的接料.落料机构,需要和剪板机同步。

网友(点评):
接料机构,是靠前面的传感器,检测到板材后伸出,然后延时一定时间后退回!

网友:
1.用1组共同的配重张紧座将皮带反曲向下,有几条皮带就设几个各别可微调的有双导边的皮带张紧轮,各别放松就可单组更换和维修。
2.蜗轮減速电机在那位置可考虑用轴孔型的直接套入轴上驱动(速度若需可调,可加变频器),若不想直接套轴驱动以这距离可以用齿轮啮合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