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标记解析

楼主(2017-09-13):
      之前发了一个贴,讨论管螺纹的标记 ,有坛友提出能否搞一个更详细的介绍,这一次搞了一个分享给大家。原贴:PT1/4到底是个什么螺纹!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A:
提一个问题,55°密封管螺纹和非密封管螺纹安装时都需要填料才能密封,那么两者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一个问题,55°密封管螺纹和非密封管螺纹安装时都需要填料才能密封,那么两者有何区别?

理论上密封用管螺纹不需要用填料只用螺纹旋紧以后的变形就可以达到密封得罪作用,所以叫密封用管螺纹。但是实际操作中一般还是会缠生胶带,提高密封效果。二者的区别举一个Rp和G的例子,二者牙型牙数相同,均为圆柱管螺纹,但是一个是密封用一个非密封。区别就在于公差不同,理论上不能通用,但是国内一般没有Rp刀具,二者也混用。

网友(2017-11-27):
引用 网友A:
提一个问题,55°密封管螺纹和非密封管螺纹安装时都需要填料才能密封,那么两者有何区别?

理论上,密封管螺纹是不需要加填料的,他的密封可靠性高于非密封管螺纹;但是非密封管螺纹的连接强度要高于密封管螺纹。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还有UNC类标记的螺纹呢?    和NPT有什么联系吗? 能不能详解一下  谢谢啦

网友(2018-05-07):
还不是很清楚。但在实际上还有其它标法,不知内外螺纹是怎样配的。希望再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