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座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7-09-13):
        朋友最近接到一个刀座的加工工艺的订单,要求无损无瑕疵,外观要美丽,不知道如何确定加工工艺,初步确定的工艺是:刀座与刀盘固定的面需要磨削,装刀具的孔需要使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其它安装螺栓的孔用立加即可。
PS:图纸没有,只提供成品,参照成品来加工

社友有其它更成熟的工艺可以交流切磋一下

网友A:
进来跟着各位大神们学习学习 加工工艺  刀座 需要 调质  加 表面淬火的哇

网友B:
这个要看客户有没有特殊要求,调质、淬火是比较耐用,但是耗刀。先做好与刀盘接触的几个台阶面,再上工装镗孔,这样基本没问题。
出水孔最好有鱼眼配公差,大了易漏水,小了不好装。

网友C:
看到这刀纹我想的咱技术的话,看外面加工那很平还很漂亮,一圈弧形在表面。。。。
这表面确实美观些,但是绝对不平,是不是有人觉得我错了?

网友D:
是看技术要求还是达到样品外观就行

网友E:
这东西干嘛要排卧加?想不通。图成本,外形可以考虑大力铣,刀杆孔可考虑车加工,其他孔位上立加即可。真空热处理,渗氮,磨基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跟着各位大神们学习学习 加工工艺  刀座 需要 调质  加 表面淬火的哇

互相学习交流,大家互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客户有没有特殊要求,调质、淬火是比较耐用,但是耗刀。先做好与刀盘接触的几个台阶面,再上工装镗 ...

刀盘接触面是基准,应该先精加工出来,最好是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刀纹我想的咱技术的话,看外面加工那很平还很漂亮,一圈弧形在表面。。。。
这表面确实美观些,但是 ...

刀盘接触面是基准,必须要平的,其它的面可以让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看技术要求还是达到样品外观就行

技术要求和外观都要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干嘛要排卧加?想不通。图成本,外形可以考虑大力铣,刀杆孔可考虑车加工,其他孔位上立加即可。真空 ...

刀杆孔可以以刀盘接触面为基准,上卧加镗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技术要求和外观都要达到要求

调质处理,盘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质处理,盘铣加工

几个大的表面是需要进行盘铣加工的

网友:
做个宣传,冷焊技术,冷焊焊接机和电火花堆焊修复机,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厂家直销,189-169-661-39(同微信),QQ:165-635-6053

专业生产冷焊机,操作简单,无需专业焊工。
1,焊接系列:焊接0.2-3MM薄板不变形,不变色,免抛光!无需专业焊工。可焊材料:不锈钢,铝合金,铜,铁,镀锌,等十几种金属材料(常见的都能焊)。
2,模具修复系列:修复后强度高,不伤害母材,可二次加工。
3,铸件修复系列:可修复多种铸件:铜,铝,铁等金属气孔沙眼缺陷;操作简单,无需焊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