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止转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7-09-14):
      图片中,中上部那个咖啡色+青色的是一个组合件(直径150,总长130)。在外力作用下,需要咖啡色的作回转运动,而青色的部分需要加个止转装置,以使其平时可动,而咖啡色的作回转运动时青色的不能动。      这个止转装置怎么设计?

网友:
自行车飞轮思路可行?

网友A:
我只是来围观的,打扰了

网友B:
颜色说错了吧,是咖啡色和蓝色

网友(点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图中应该是青色。

网友:
都是主动选择机构吗?如果是的话傻瓜不差钱式做法,实心轴带个电机,空心轴再带个电机。然后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
咖啡色不做回转时,就平时运动时两种齿轮时同步的还是各自独立转动哦?

网友:
青色如何运动?加个插销可行?

网友:
是蓝色吧,可以加离合器,也可以做内套轴形式

网友C:
图上不是已经设计了伸缩止销及作动气缸了吗?

网友:
可以思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不是已经设计了伸缩止销及作动气缸了吗?

赞看图仔细!
蓝色估计只能转动,咖啡色也是转动,那么就搞离合器了。
图中蓝色转盘下面是一个蓝色电机?这个电机是给咖啡色用的吧?
我也看到了插销,还有4个轴上有抱轴锁紧,不知道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说错了吧,是咖啡色和蓝色

蓝色和青色很难分

网友(点评):
这是蓝色

网友:
只转一个方向的话可以用意向轴承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蓝色部分加可活动插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不是已经设计了伸缩止销及作动气缸了吗?

这个只是原来下部结构用的件,向上不能对产品进行设置孔之类,以免造成破相。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蓝色部分是可以自由转动的吗,咖啡色的常态是和蓝色部分同时转动的吗,蓝色部分单独转动时咖啡色的不动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原来下部结构用的件,向上不能对产品进行设置孔之类,以免造成破相。

那就是离合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蓝色部分是可以自由转动的吗,咖啡色的常态是和蓝色部分同时转动的吗,蓝色部分单独转动时咖 ...

咖啡色的常态是和蓝色部分同时转动!但需要时,需要蓝色进行制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咖啡色的常态是和蓝色部分同时转动!但需要时,需要蓝色进行制动。

蓝色部分能制动吗,有正反转要求吗

网友(点评):
正反都可以转

网友:
两个轮之间加摩擦片弹簧,至于制动就加齿形啮合的钩子,可以用气缸或者别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原来下部结构用的件,向上不能对产品进行设置孔之类,以免造成破相。

那么就把蓝色轮内部掏些空间出来,在上平板座上固定一薄型电磁离合器(常开或是常闭型的),置入蓝色轮内部空间,便可控制转或不转

网友:
磁性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色部分能制动吗,有正反转要求吗

两套离合器,一套蓝色单独制动,一套咖啡色相对蓝色制动,这样的话结构允许吗

网友E:
不知道工况如何,蓝色部分加阻尼不知道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说错了吧,是咖啡色和蓝色

我也在说是不是我眼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不是已经设计了伸缩止销及作动气缸了吗?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工况如何,蓝色部分加阻尼不知道行不

那就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来围观的,打扰了

会不会被摔坏

网友:
@面壁深功 ,如果内部空间足够的话,咖啡色和蓝色之间用常闭合的电磁离合器,蓝色和机座之间用常分离的电磁离合器。

网友:
应用棘轮机构,加阻尼装置,前边说的对,这个确实是蓝色,不是青色

网友:
@面壁深功 ,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用的什么方式

网友(点评):
后面我会专门上贴,把大伙的提议及实际解决情况作总结,及时跟踪就是。

网友(点评):
静候佳音

网友:
貌似灌装机压盖部分吧

网友:
哪个主动?

网友(点评):
主动在外力,这个是行星架。

网友F:
楼主  最后是采用了哪种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最后是采用了哪种 ??

看来有要求见结果的人还很多,这样吧,等我抽空综合大伙的意见再上贴,到时进社区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有要求见结果的人还很多,这样吧,等我抽空综合大伙的意见再上贴,到时进社区就是了。

期待你的答案揭晓!

或者LZ有最简洁最巧妙的答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