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度水冷会不会对工件造成影响?

楼主(2017-09-14):
钢板50X680X2030采用200度时效后,冷却到60度时,着急加工用铣床上的冷却液冷却。会不会对工件的机械性能和材料组织造成影响?* w! U$ G3 u. S# o0 y

楼主:
工件材质为40Cr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这个没影响

网友:
40cr 能引起金相组织变化的临界点温度都在328度以上,所60度时加冷却液冷却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谢谢!

网友:
对工件的机械性能和材料组织不会造成影响,但是会产生内应力,该工件处理目的就是消除内应力,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点评):
温度变化不大,只有60-25=35度,不至于造成内应力吧

网友(点评):
骤冷骤热都会产生应力,多少的问题

网友:
影响不大

网友:
没有影响。冷却速度要快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