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立柱应该如何设计增强它的刚性

楼主(2017-09-14):
最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最好不要太笨重。

网友:
怎么感觉要翻

网友:
就这立柱分分钟要挂

网友:
参考悬臂吊、钻床等设备。

网友:
电机,减速机之类就不要放到头上去了,先减速好,用轴或者皮带之类传递过去不行吗

网友:
前端太重,立柱不要用方梁、工字钢。

网友:
摇臂钻床那种结果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这立柱太单薄了,还要求不要笨重?除了减轻悬臂重量无它法。

网友:
总感觉你的架子太单薄,建议立柱设计成圆管,你可以参考下悬臂吊。

网友:
悬臂太重了,考虑减重,或者增加另外一侧的同步支撑。

网友:
上边也加个固定座。

网友:
1.5m的臂长,0.5T的负载。现在的结构立柱再强的刚性,工作部也没有精度

网友:
0.5吨,一定得安全啊

网友:
合适的话可以考虑立柱顶端安装空间的拉杆受力好很多,斜着拉到后面一点(当然不干涉的前提拉)。

网友:
参考悬臂钻

网友:
这设计的水平也

网友:
可以用槽钢或工字钢

网友:
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啊 ,solidworks受力分析,然后不断优化,但是前提您这个选的材料应该更换圆钢之类的

网友:
增加截面惯性矩

网友:
如能落地,然后再利用墙面,感觉稳重不少
否则需参考摇臂钻加三角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