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气缸的行程增加三倍以上?

楼主(2017-09-14):
如题。

网友:
买3倍长行程的气缸啊

网友A:
需做辅助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做辅助机构。

能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
平时省力的机构你颠过来用就是了

网友:
这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
行程,负载,速度,负载,工况,预算。

也许2楼是最简单的方式呢

网友:
再串联两个同样的气缸

网友:
做连杆机构吧,这样可以增加行程

网友:
利用杠杆原理呗

网友B:
杠杆放大的适用性太差,因为它不可避免的有弧形运动,如果遇到大行程更是没啥用,用齿条,或者同步带,滑轮组,先把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配合齿轮增速,再把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
作非标的复合气缸,也就是大缸套小缸,套三个就是三倍的行程了

网友C: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种,汽缸带齿条,做一个齿轮箱,齿条带动齿轮,齿轮轴两边联链轮,这些都固定在机座上,移动部分上装链条固定,用链轮驱动链条带动移动部分,行程放大倍数以链轮齿轮分度直径比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杠杆放大的适用性太差,因为它不可避免的有弧形运动,如果遇到大行程更是没啥用,用齿条,或者同步带,滑轮 ...

有个参考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以前做过一种,汽缸带齿条,做一个齿轮箱,齿条带动齿轮,齿轮轴两边联链轮,这些都固定在机座上, ...

以前您的这个装配图还有吗?想参考学习下。

网友:
齿轮齿条适合

网友:
齿轮齿条,链轮链条都可以

网友D:
比较简单的方法,直线导轨加气缸,滑轮,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简单的方法,直线导轨加气缸,滑轮,钢丝绳

在成本上不知和链轮链条谁更有优势?

楼主:
链轮链条和齿轮齿条的行程精度哪个更高些?

网友:
当然是齿轮齿条精度高

楼主:
如果我用齿轮齿条将气缸的行程加到4倍。当用该气缸水平向驱动推动一重物在横向的导轨上运行时,这齿轮的转轴线是平行于地面好呢还是垂直于地面好?这齿轮齿条的这两种布置法有区别吗?

网友E:
利用链轮链条,做成滑轮组模式是可行的,链条选择精度高点的没什么问题,关键强度、导向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链轮链条,做成滑轮组模式是可行的,链条选择精度高点的没什么问题,关键强度、导向要好

嗯,还有就是成本低了!

网友(点评):
相对来说,齿轮齿条的成本也不高,结构也不复杂,空间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

网友:
倍速机构

网友:
3倍好难哟,两倍倒是有很多

网友(2017-10-23):
用气缸与滑轮组,气缸活动端与动滑轮联结,可以随意放大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