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风机风压问题

楼主(2017-09-14):
高压风机出风口连接50口径软管经由过滤器过滤之后风直接吹到大气中,现我在出风口和过滤器之间的50口径软管上利用压力变送器测风压,但数值一直在跳动,跳动量在100pa左右。大家帮忙分析下这跳动量从何而来

网友A:
正常,,,,,,,叶片的波浪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叶片的波浪效应。

有相关的资料吗,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叶片的波浪效应。

正规的做法是不是单独凸出一个管测风压?

网友:
尽量不要在湍流段测

网友:
看不到实物,不好判断,可能是有涡流导致气流不稳定,最好在相对稳定的区段测

网友B:
     不是层流,有一些波动应该是正常的。但我感觉会不会是你压力变送器测量精度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用的压力变送器测量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层流,有一些波动应该是正常的。但我感觉会不会是你压力变送器测量精度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用的压 ...

精度10pa原因就是压力不稳我取样显示平均数了

网友:
外部需要有个挡风罩才可以避免

网友:
有可能是气密性密封性不足,有泄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