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杆机构受力分析

楼主(2017-09-14):
       请问下六杆机构如何进行受力分析,我想算从动杆的具体受力,但是只知道四杆机构从二力杆入手,但是该六杆机里找不到二力杆就有点无从下手了,不考虑构件重力,摩擦力和惯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叉?

是的,但是给的是水平方向的力

网友B:
虚位移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位移原理

我想分析从动杆的受力从而设计计算压力角,虚位移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有限元分析

网友:
这种UG可以做动态运动力分析的,待我慢慢讲来。。。

网友C:
不考虑上部,从中间绞点开始向下,就3个点应该好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上部,从中间绞点开始向下,就3个点应该好分析吧

求受力分析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受力分析图

我想计算传动角

网友(点评):
简化到初始位置和极限位置应该好弄吧

网友:
4楼正解,就是一个典型的虚位移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计算传动角

可以画个受力分析图看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