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线轨速度可以达到10m/s?

楼主(2017-09-14):
有什么样的线轨速度可以达到10m/s?  (普通的滚珠直线线轨速度应该在6m/s)

网友:
哪里用到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
买瑞士的gudel

网友A:
每分钟600米,纸张类跑到这速度都吓人了,更别说你这金属部件,啥机构要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负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600米,纸张类跑到这速度都吓人了,更别说你这金属部件,啥机构要这么快的速度

模拟汽车的速度,轨道长度只有8米,速度要达到40公里每小时,负载不算滑块和皮带的重量 ,只有0.5kg,用于测试汽车雷达的测速稳定性

网友:
那你不如弄个同步带,你这肯定是往复运动,那种开口的就可以了,伺服电机做动力,短距离加速到预定速度,也用不着啥精密的导轨,甚至导轨都用不着,这么长的距离, 同步带悬空的一边估计需要用那种同步带专用的尼龙导轨支撑

网友:
只要结构设计合理,钢轨也能跑10m/s,想想动车组

网友:
上面说的对呀,搞个简单的定轨台车就可以了

网友:
10米算啥,国外数控早就突破30米了

网友:
这么快速度,应该用到线性模组吧

网友B:
10*60*60=3.6公里/小时,精度不作要求的话,改大导程丝杆吧。

网友:
ABB机器人第七轴移动滑台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60*60=3.6公里/小时,精度不作要求的话,改大导程丝杆吧。

应该是36公里/小时

网友(点评):
噢,那不行

网友:
你搜搜田径100米比赛摄像机,看他们用的什么,参考着买

网友:
嗯嗯,确实是百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