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新设计的圆盘上料

楼主(2017-09-14):
前几天发表的圆盘上料设计求助,经过各位指教本人又重新的设计,原贴不能再补充图片 ,这次再发一贴上个图请诸位再次指导

圆盘直径1000mm,圆周900mm圆等分12工位摆放工件,每个工位摆放工件直径130重20KG,圆盘厚度16mm材质A3 ,齿轮顶径700MM厚22的齿数140模数5的拼接齿圈与圆盘螺栓固定作为被动齿轮,驱动小齿轮齿数14,采用蜗杆减速机驱动,圆盘采用两盘圆锥滚子轴承固定作为转轴,轴承外径130内径95。转轴法兰盘直径120与圆盘螺栓固定。传感器检测到位信号后停止电机的转动,没有附加的到位锁紧装置,机械手上料用,定位精度小于0.5MM就行。求教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圆盘会变形影响上料使用吗?

补充内容 (2017-9-14 13:14):
转速不高2秒一个工位就行,中间回转机构负载应该没问题,关键是担心转盘会不会变形

网友:
想了解齿轮的加工,装配误差怎么保证,以及是否有消除齿轮侧隙机构。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大齿圈那部分,是不是可以用回转支承。
价格也不贵

网友:
圆盘直径1000mm,圆盘厚度16mm材质A3 ,齿轮顶径700MM厚22,这个质量粗略一算都有170KG了,圆周900mm圆等分12工位摆放工件,每个工位摆放工件直径130重20KG,一共240KG。400多KG的重量,还没算其他外力及其他影响因素。你这回转中心的结构是不可能达到人想要的效果的。考虑一下回转中心的结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大齿圈那部分,是不是可以用回转支承。
价格也不贵

560的回转支承要4000块左右

网友(点评):
贵了,外径1500的才8000+

网友:
我做的类似机构。

楼主:
你的工件比较轻,可以给个中轴部位的照片吗?

网友:
载荷不大,建议改用铝板。

网友: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到负载过重,整体机构的承载力需要把控好!建议中心用大一些的滾针轴承,圆盘分散处多放一些推力球轴承

网友:
用转盘轴承比较靠谱,代价也不高。

网友:
感觉结构载重情况不是很理想

网友B:
盘子下面加轮子,要什么回转轴承,只是支撑作用,你这玩意精度要求貌似不高。加牛眼轮,调平了应该就行了,也不要用什么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了,直接深沟球,400Kg不算太重。传动也不要什么齿轮,用链轮多实惠。看你前面的帖子,很多大虾都建议你考虑外径加滚轮支撑,你为什么不用呢?对于你这个东西,外部加滚轮真的便宜又实惠。

网友(点评):
加支撑还是靠谱的

网友(点评):
这么重的东西用深沟球轴承?你确定不是开玩笑吗?当然外部用滚轮支撑防止圆盘变形是转盘机构的经典用法

网友:
其实可以不用齿轮齿条,可以考虑用槽轮机构,用机械保证旋转精度,我见过六工位,用槽轮机构的,你这个0.5mm定位精度,用传感器加电机制动,是不是不好保证啊,槽轮机构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电机多转一点,圆盘也不转

网友:
回转结构简化,可以考虑采用力矩电机直接带动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子下面加轮子,要什么回转轴承,只是支撑作用,你这玩意精度要求貌似不高。加牛眼轮,调平了应该就行了, ...

牛眼轮调平???  不怎么会用!

网友:
类似这样的机构,我看到一家公司用的是脚轮布置在圆周,是的,就是普通设备下面的脚轮!就这么任性!你别说,还挺好用的。

网友:
拼接齿圈?自己加工的,还是外面订做的?

负载很重,转动惯量大,检测到位信号后能及时刹车停住么?

会不会砰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