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受力 分析求解

楼主(2017-09-14):
如图,连杆A,B,C,依次铰接。A左端铰接固定,C只能水平运动。

A左端铰接固定,在A,B连接点施加竖直向上的力F,求C右端输出力F'。

另一图中力F1是否就是F'。

网友:
是的,实际上还要减去一个摩擦阻力

网友:
你这个图画得不对,受力分析要考虑力的三要素;力的作用点,力的方向,力的大小。力的作用点和力的方向,你没有搞清楚。

网友:
从你的图中,也能看出来,f1不一定等于f,这跟连杆的角度长度有关

网友:
你画的受力图不对,建议你去看工程力学,学好基础

网友:
明显就是一个增力机构。
现在就只会平行四边形了么?

网友:
第二张图比较理论,实际应用会不灵活,此机构在垂直运动的距离很小,

网友:
高中知识应该可以解决吧,再挖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