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问题

楼主(2017-09-14):
       最近有个液压方案:执行元件采用A6V160的液压马达,为了保护液压马达,防止冲击等情况,在马达上要做一个抗冲击阀组,是由四个单向阀和中心一个溢流阀组成,或者直接用双向溢流阀来组成。
请问:
      1.  哪种效果防冲击更好呢?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2. 在马达的SAE法兰A口处做个阀组,马达排量这么大,这个阀组上单向阀/溢流阀结构需要用二通插装阀的结构形式吗?还是普通的螺纹插装阀比如10通径或者16通径就可以了。
      看很多都是用小通径螺纹插装阀做的阀组来的,因为主要是防冲击和压力过载的小溢流,没必要用二通插装阀,对吗?请解答

网友A:
是否可以采用机械弹性防冲击机构

网友B:
1.考虑蓄能器
2.用直动式的插装式溢流阀保护,大流量没必要,冲击一下泄掉就可以了。
3.自带变量能吸收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考虑蓄能器
2.用直动式的插装式溢流阀保护,大流量没必要,冲击一下泄掉就可以了。
3.自带变量能吸收冲 ...

嗯,这个系统属于闭式液压系统,可以增加蓄能器来抗冲击液压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采用机械弹性防冲击机构

现实中还真没有遇到液压马达来用机械装置防冲击的,这样成本较高吧。

楼主(2017-12-08):
力士乐闭式液压系统中,赫格隆液压马达采用的SUN螺纹插装阀式双向溢流阀组来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