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错了,有什么办法补救没?

楼主(2017-09-14):
铝合金件 一条1.2M的槽铣错了。有什么办法补救没????

楼主:
槽宽2.8MM 深度3.4MM

网友:
怎么个错法?

网友:
没图,谁知道怎么救?

网友A:
补焊,重新加工

网友:
没图咋救

网友:
大了还是小了?总得说清楚吧

楼主:
槽的路径错了 ,

网友:
零件加工出了问题,有没有补救,必须先搞清楚零件的作用,那槽是干什么的。
说不定,按正确的重新加工槽就可以了。
就好比圆形法兰上4个孔的位置误差太大,换个角度重新加工4个孔也能用。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没法提供解决思路

网友:
要上图,要说明这个槽是干啥用的,有什么要求,不然谁知道能不能补救啊

网友:
铣大一点,再帖上PTFE

网友:
可以拿粗焊条,补焊后再次加工,铝质软,很好铣的

网友:
楼主上图呀,凭空想象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焊,重新加工

铝可以补焊?

请教6005-T5用什么焊料进行补焊?谢谢

网友:
要上图,讲清楚情况。
有的时候,该重新做,有的时候,在原零件上改一点就好了。有的时候,补焊就行。不能一概而论的。
补焊用什么焊条,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看到好几次供应商拿来的铝件是补焊过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让设计改图。TM的,车间经常这样坑我。。。

网友:
焊接是一种办法,但是要考虑到变形量会不会对其它的尺寸造成影响

楼主:
板800X800的 槽里面埋2.8MM的线  槽的路径 完全不一致了

网友:
看看能补焊吗,这是个技术活,不能的话,看翻过啦重新加工吧,如果允许的话

网友:
补焊,或者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