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机上仪表中央控制器主保险灯不亮

楼主(2017-09-14):
中央控制器的主保险的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呢,保险丝没有烧坏,现在导致发动机转速表和机油压力表都不显示数值

网友:
亮了就是对应的保险烧坏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A:
保险丝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B:
保险丝断了,没接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换一根就好了

en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断了,没接触上

是的 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