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 2018版本渲染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7-09-14):
不同于以往版本,渲染时自动隐藏参考面,这个版本默认是连参考面一起渲染出来的,出来很不好看,不知道从哪儿设置取消一下,现象如下图:

楼主:
另外,从零件级别去隐藏不合适,因为一个装配可能有很多零件,一个个的去隐藏很不现实,而且有时候很多面装配时要用作参照。

网友:
既然你觉得不适合隐藏那就没法隐藏...
既然您注意到了"不同于以往版本"
那为何还要坚持以往版本的做法呢...
事实上从2017开始studio放弃了3dsmax的渲染方式
改为showcase的光线跟踪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渲染方式自然会有不同的效果和...问题
对于隐藏平面的问题,您似乎没用过视图选项卡...
里面的对象可见性是很强大的显示管理用具...

网友:
在工作区选中面以后右键,关闭可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