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型液压泵

楼主(2017-09-14):
求小型液压泵
各位,我想要找一款小型液压泵,我的油缸是缸径12长100的小双向油缸,有什么样的油泵能配么?

网友A:
只有找常规的最微型的液压动力单元上用的齿轮泵,排量较小

网友B:
这款估计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估计适合你

谢谢!这款我用不上哦。我要用电机带动的校油泵(齿轮泵)推动双向油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找常规的最微型的液压动力单元上用的齿轮泵,排量较小

请问,能帮我找到么?

网友:
具体的排量要求 电机功率 什么的方便提供吗? 另外气动的考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款我用不上哦。我要用电机带动的校油泵(齿轮泵)推动双向油缸工作

这款是气液转换的,可以推动双向油缸工作的

网友:
我这里有每转0.16ml的小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