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爆裂的原因

楼主(2017-09-14):
液压系统是30公斤的软接油管是100公斤的今天还是从中间爆裂了,个人感觉是推进器软油管摩擦加上老化,产生破裂,那么这种有没有主动维修或者检查的方法吗?还是说只能被动维修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摩擦部分怎么保护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摩擦部分怎么保护一下吗?

油管可以加钢丝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管可以加钢丝保护

就是要摩擦那部分外围加钢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摩擦那部分外围加钢丝吗?

对的,压油管的地方都可以另外加钢丝的

楼主:
钢丝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压油管的地方都可以另外加钢丝的

钢丝有要求吗?还是说是标件可以直接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丝有要求吗?还是说是标件可以直接买的

标件来的,像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件来的,像弹簧

买来直接套软管上就好,也很方便,谢谢

网友B:
液压管有专门的钢丝护套(买胶管的时候上面就配好的),也可以买塑料护套,自己往胶管上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管有专门的钢丝护套(买胶管的时候上面就配好的),也可以买塑料护套,自己往胶管上缠

生气怎么没有给我们配,请问下油管有没有一个更换周期呢,只能是被动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压油管的地方都可以另外加钢丝的

请问下油管有没有一个更换周期呢,只能是被动维修吗

网友C:
我见过国外进口的液压站上的管路是用那种耐磨、阻燃的袋子包起来的。

网友(点评):
防磨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国外进口的液压站上的管路是用那种耐磨、阻燃的袋子包起来的。

对,请问下油管有没有一个更换周期呢,只能是被动维修吗

网友(点评):
使用中三年,库存两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生气怎么没有给我们配,请问下油管有没有一个更换周期呢,只能是被动维修吗

根据设备的类型、使用频率、油管的质量、油压的高低等等信息,设备会有比较固定的大修周期,大修时全部胶管都要更换。(私企请无视这句)

胶管的隐患可以在日常检修的时候检查出来,比如表面鼓包、接缝处渗漏、表面有裂纹等等,直接更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设备的类型、使用频率、油管的质量、油压的高低等等信息,设备会有比较固定的大修周期,大修时全部胶 ...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摸索出大修周期

网友:
不光有钢丝保护套,还有塑料材质的

网友(点评):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