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平台靠自重下降时出现类似爬行的问题

楼主(2017-09-14):
各位前辈好,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升降平台机械结构示意图如下:

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结构,四个连杆摆臂导向,两只倾斜布置的油缸提供动力,一边一个,80内径缸,单作用。

由于是平行四边形结构,所以平台会一边上升一边向前运动,油缸作用力的角度也会逐渐增大。油缸没有导向作用,所以几乎没有双缸同步的要求。

液压原理图如下:

现在测试结果是:

1、上升没有问题,连续、平稳。
2、不加任何负载情况下,单靠平台自重下降(约400kg)时,出现 下将一小段距离,停一下,再下降一小段距离,再停一下,这种不连续的现象。再详细一点儿地说,随着下降时油缸与水平面的夹角越小,停顿的时间逐渐减小,最开始角度最大时,停顿的那下最长,约1-2秒,变成了间歇性下降。后面停顿的频率增大,停顿的时长很小,显得就稍微连续一点儿。
3、加上负载≥1吨时(估计值,实际下限值没有测试,测试时的负载约2T),上述现象消失,下降连续平稳。
4、在不接油路情况下,即液压缸的两个接头都不接油管。用吊车将升降平台拉到最高点,油缸活塞杆被拉长,然后释放,升降平台连续下降。(由此基本排除油封与缸壁摩擦力过大的说法,不知是否正确)。

请各位师傅、前辈根据上述现象,帮分析下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
油缸动作,有个最小压强要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是由于密封付之间有摩擦力。
合格的油缸厂家会告诉你这个最小压强值。你算一下,你说的爬行的时候的压强值。

网友A:
像在空载下两支油缸不同步造成的,液压上直接手动应急下降(不节流)试试,去除单向节流阀

网友B:
根本原因,油缸导向套太紧了,拆了修一下。空载力量太小油缸处在爬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在空载下两支油缸不同步造成的,液压上直接手动应急下降(不节流)试试,去除单向节流阀

试过了,也不行,一样的现象。有说是AB腔压差太大造成,加装平衡阀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加了平衡阀平台放都放不下来,假如能放下来平衡阀就等于你那个节流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在空载下两支油缸不同步造成的,液压上直接手动应急下降(不节流)试试,去除单向节流阀

测试手动放油时是没装单向节流的,一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油缸导向套太紧了,拆了修一下。空载力量太小油缸处在爬行状态。

如果是油缸导向套问题,那么 我不接油管时,也应该会出现这现象的,但是我第4点里说了,不接油路时,是没有这现象的。

网友:
液压自重下降,省电啊

网友C:
把油泵关了还有这现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油泵关了还有这现象?试试?

上面说的测试现象的第4点就是在关油泵的状态下测的,没问题啊

网友C:
不接油路和关油泵是有差别的,请试下,就可分析了

网友D:
图纸中的单向节流阀是不是被短路了,我水平不行,就随便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油路和关油泵是有差别的,请试下,就可分析了

你好,不是很明白关油泵什么意思,靠自重下降,油泵本身不通电啊,是关那个阀吗?这样试的目的是什么呢?排除哪一种因素还是确定哪一种因素?谢谢。

网友E:
序号7接反了,
我觉得下降的时候也应该节流。

网友C:
靠自重下降,油泵本身不通电啊。确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中的单向节流阀是不是被短路了,我水平不行,就随便问问

单向节流阀中的单向阀画反了,应该是下降时节流,上升不节流。不用管,因为一开始就没用这两个阀,就有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序号7接反了,
我觉得下降的时候也应该节流。

画反了,上升不节流,只下降节流。直流48V 3kw有刷电机+定量泵,上升不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自重下降,油泵本身不通电啊。确认吗?

确认,你看原理图,换向阀打开,就可以下降了,不需要泵通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认,你看原理图,换向阀打开,就可以下降了,不需要泵通电啊。

关键是我要确认你下降时,泵停了吗?
还有那7号是确认画反了,实际装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要确认你下降时,泵停了吗?
还有那7号是确认画反了,实际装是反向的?

您好,下降时电机不转,泵也不转,肯定是停止的。油缸下面的两个节流阀您可以直接忽略,因为出现这个现象时,这两个单向节流阀 根本就没装的。

网友C:
一般油泵是连续运转的,所以要问清。
那还要看一下5号的操作和9号的操作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
下降油缸有负压。如果你用的单向阀。下降回路的油管你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油泵是连续运转的,所以要问清。
那还要看一下5号的操作和9号的操作效果是否一样?

5号下降经过了节流阀,9号手动不经过节流阀,不过也是通过螺丝旋进旋出调节阀口的,所以这么一说,操作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那就要怀疑6号的节流作用和系统造成的节流作用了

网友:
还有系统中是否有空气?也该排除

网友C:
还有对你4号实验方法存疑,释放后应是快速砸到底,对吗?除非还吊着,慢慢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对你4号实验方法存疑,释放后应是快速砸到底,对吗?除非还吊着,慢慢放的

提出这个疑问说明您想的比较深入。是的,是快速到底的,当然没砸那么夸张,因为油封摩擦力等原因吧。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整个过程中吊绳是没有托住平台的,行车吊绳释放的速度要大于平台下降的速度,这个我可以确定。

网友(点评):
当然,要出主意就要看清了,其实简单的一工况,就大约是为了省,这张图的设计到处都是不合理处

网友:
重力下降,油缸的油也要排出的,是否考虑平衡问题??
另油缸受力分析一下,感觉可能不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出这个疑问说明您想的比较深入。是的,是快速到底的,当然没砸那么夸张,因为油封摩擦力等原因吧。不过 ...

假如应认可4号实验方法,就从节流和空气去查吧。

网友F:
装配或加工不到位,非平行四边形的可能性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应认可4号实验方法,就从节流和空气去查吧。

你好,我比较同意你的分析。有一位工程师说加个平衡阀可以解决,他说下降时A、B腔压差太大导致,但我觉得不对啊,加了负载不是比没加负载时,AB腔压差更大吗?您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配或加工不到位,非平行四边形的可能性有没有

您好,机械结构上的原因肯定有一点儿,但通过前面的测试可以初步得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和机械方面没有必然联系,还是油路上的原因。

网友(点评):
肯定和机械有关的

网友(点评):
做个简单的试验,油缸回路节流阀去掉,再去掉一对摆臂,试试

网友G:
      其实应该是升降平台自重太轻了。我粗略算了一下,自重对油缸产生的压力是0.4Mpa。油缸有个参数叫空载启动压力,这个参数差不多是0.5Mpa以上,(不同的油缸不一样)。所以必定影响了油缸的运行速度。油缸内的液压油压力达不到,流速会比较慢。而且原来油缸里是有高压的,泄压是需要一段小时间的。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停顿。后面角度变化对油缸的压力增大,所以运行会平稳一些。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双作用缸就没有这种问题了。O(∩_∩)O哈哈~有时候设计其实总有没有留意到的地方。

网友:
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应该是升降平台自重太轻了。我粗略算了一下,自重对油缸产生的压力是0.4Mpa。油缸有个参数叫空载 ...

你好,我计算了下,最高点时对油缸活塞杆推力最小,每只缸杆推力约1090N,也即100kg左右;
最低点,推力最大,约2924N,也即约290kg左右。

网友:
80的缸径,那每只油缸只有0.22Mpa的反向油压。

网友G:
降下去是肯定可以降下去,但是运行状况不理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我目前比较同意这个分析,还有就是节流阀没选好,流量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降下去是肯定可以降下去,但是运行状况不理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你觉得呢?

      不是没装单向节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吗?跟单向节流阀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主要还是压力的问题。最低启动压力:是指液压缸在无负载状态下的最低工作压力,它是反映液压缸零件制造和装配精度以及密封摩擦力大小的综合指标。气缸也是一样的,气缸压力小的时候,也是会有爬行现象。这个跟油缸的效率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比较同意你的分析。有一位工程师说加个平衡阀可以解决,他说下降时A、B腔压差太大导致,但我觉得 ...

你的分析对的

网友:
下降时为多点支撑,每个点的力肯定做不到一致,当负载较小时就导致了液压缸的放油速率不一致,就出现了爬行(随着压力角的减小,而增加了气缸的受力,导致气缸压强增大,这样放油的速率就相对平衡)。我觉得应该加负载或者平衡液压缸内的压强。

网友(点评):
有道理,支撑点太多,有可能出现过定义约束

网友H:
我看主要是油路中回油的阻力大,可以加大油路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主要是油路中回油的阻力大,可以加大油路管道

下周在进一步测试,把回油路中节流阀全部取出,看还有没这现象。我觉得回油阻力过大时节流阀导致的

网友:
会不会是控制油路中节流阻力可能过大,流量阀调节不当,控制压力不合适。

网友:
加大油管试一下,阻力大

网友:
下降时,两油缸同步吗,电动单向阀有没有得电。

网友I:
在QQ群看了你发的视频。把单向节流阀通流截面开到最大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提出这个疑问说明您想的比较深入。是的,是快速到底的,当然没砸那么夸张,因为油封摩擦力等原因吧。不过 ...

密封圈是靠压力挤压变形密封,如果没有油压,密封圈的摩擦力势必会小很多。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差别。根据你提到增加负载,停顿现象消失,我觉得可能是连杆及油缸加工精度,平台装配造成阻力加大,你可以加一百公斤配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QQ群看了你发的视频。把单向节流阀通流截面开到最大看看效果怎么样,

你好,原理图中的两个单向节流阀一开始并未安装,实际上也不需要安装。测试时就有这个问题,后来供应商说换上去试试,也是没有效果。在没安装两个单向节流阀的情况下,把插装节流阀开到最大,依然有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插装节流阀是不是要换成 叉车上用的 单向限速阀(原理实际上就是单向调速阀,带压力补偿),这样无论我平台上面是满载(设计10T),还是空载,下降速度都基本保持不变。

即便我现在这个原理图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下降用节流阀调速,会不会出现满载和空载时下降速度不一样的情况呢?叉车上用的是单向限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密封圈是靠压力挤压变形密封,如果没有油压,密封圈的摩擦力势必会小很多。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差别。根据 ...

加250kg也不行,试过了。。但至少要加多少才能不卡顿没测试过。和装配及加工精度肯定有关系,但根据我自己和众网友的分析,主要问题应该还是在油路上……当初如果直接买力士乐的油缸不知道会不会有这问题,这油缸是供应商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原理图中的两个单向节流阀一开始并未安装,实际上也不需要安装。测试时就有这个问题,后来供应商说 ...

用调速阀理论上说,应该能解决你问题,因为速度平稳。从你这原理上看,在调速阀后面要有背压,不然调速阀没作用。我这样分析,仅供参考。平台在高位时,由于重力加速度的作用,油缸缩回时是一个加速过程,速度不断增加。把油缸整个回油管路产生的液阻看作一个固定阻尼,由于油缸不断加速,产生得流量不断增加,通过回油阻尼的流量不断增加,阻尼前后的压差增加,当压差增加一定程度,产生的作用力与平台作用于油缸力相等时,油缸停止运动。停止后,油缸不断泄压,泄到一定程度油缸继续下降。周而复始,走走停停。在低位时,由于重力作用力减少,停顿时间短。

网友:
或者把回油管路做大点,同样的速度,产生的压差小,就不会停顿了

网友K:
楼主方便将这个升降平台的相关数据发下,简图也行,设计负载多大。空载是上面那块板多重?空载时下降大概多少时发生爬行现象。用这些数据大概可以计算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加250kg也不行,试过了。。但至少要加多少才能不卡顿没测试过。和装配及加工精度肯定有关系,但根据我自 ...

液压不懂,所以无法从油路上分析,你目前说加250KG也不行,但是我分析认为,增加250KG时相对之前400KG肯定要好点。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需要确认加多少,这种爬行的现象可以消失,能否告知下,当上面400KG的这块板下降与地板距离多高时,这种爬行现象消失。我想这样可以大概算下需要增加多少公斤可以避免这种爬行现象。当然,在最低点时,上下板的高度,斜杆的夹角,油缸的安装位置夹角也是需要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250kg也不行,试过了。。但至少要加多少才能不卡顿没测试过。和装配及加工精度肯定有关系,但根据我自 ...

恩,那么你试试用一个缸能不能顺畅回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液压不懂,所以无法从油路上分析,你目前说加250KG也不行,但是我分析认为,增加250KG时相对之前400KG肯 ...

楼主这种设计确实有一个问题,摇臂所处的高度越高,摇臂对自重分担的也越多(增加摇臂长度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减小抬升角度,但空间不知道够不够),所以从高处下落会有停顿,越往下这种现象就消失了。而液压系统的阻力比较复杂,前期需要对油缸进行性能测试才能知道阻力大小(不知道供应商有没有相关资料)。
我觉得在回路加一个量程较小的压力表,测下压力可以计算出背压阻力,然后加上油缸密封圈的摩擦力基本上就是液压系统的阻力了。
另外,不知道楼主这个平台多大,两个油缸之间的间距多大。我猜想,如果是阻力大于重力,那么不应该下降。考虑是两个油缸,不知道平台是不是同时下降,还是单边先下降卡住,另一边再下降,这说明油缸阻力不一致。

网友L:
小哥,没必要想的太复杂,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肯定是平行四边形安装和加工精度不够,复位负载太小,综合导致复位时的爬行现象,理论分析永远得不到准确结论的,你就直接把油缸改成单作用油缸,把油缸有杆腔安装一个弹簧OK,改动量最小,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K:
楼主回复下最新状态啊

网友:
上升回来可不要加节流阀,但在下降回路必须加节流阀,而且要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小哥,没必要想的太复杂,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肯定是平行四边形安装和加工精度不够,复位负载太小,综合导致 ...

本身就是单作用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方便将这个升降平台的相关数据发下,简图也行,设计负载多大。空载是上面那块板多重?空载时下降大概多 ...

你好。我自己已经计算过了,空载情况下,平台架子大约400kg,最高点位置对每根活塞杆的推力大约100kg,最低点位置对每个油缸活塞杆的推力约290kg。设计负载8T。

另,我已经更新了最新的试验情况,若想了解可以看下本帖最新的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讨论。因为这几天有事没来更新,现将后面进行的试验情况说下:

1、保持原系统不变,空载情况下,用液压升上去后,用行车吊住平台保持在最高位置。然后将油管从连接阀块位置处断开(此时由于管道里面有些压力,会有些油流出来),然后完全松开行车的吊绳,让油直接流到容器里,你猜结果是啥???

没错,爬行……一顿一顿……

由此,初步得出结论,油管小了!!另外,与阀块相连的一根管子近2米长,然后使用一个三通进行分支,分别连接两个油缸,这样造成的回油阻力可能有点大。
如下简图(凑合看。。)
2、于是乎,上外面买几根大一号的油管,同时把分支长度加长,合并段长度减小,如下图:

然后,重复上面的步骤,吊到最高点,将油管从阀块位置拧下直接流到油箱,接着释放,然后,爬行现象消失……正常。

3、在2的基础上,将阀块连接上。拧下阀块左边(参考上图)的T管子,也就是下降时让油流过阀块后直接流到外置的容器里。然后重复上述步骤,开机,上升到最高点,然后打开电磁阀下降,你猜结果是啥?

没错,爬行……一顿一顿……

初步结论:管径小了,阀块孔道孔径小了,但是正如上面一位坛友的回复,回油阻力是很复杂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最终,没办法,供应商拉回去改双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回复下最新状态啊

已在本贴回复,请查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单作用缸啊……

哥哥,重点是往复位的方向里边加一个弹簧,保证在负载小的时候也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哥哥,重点是往复位的方向里边加一个弹簧,保证在负载小的时候也能复位。。。。

那这个弹簧的系数得多大。。。我在平台上面加了近500kg都还不能连续下降,只是比不加好点儿……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遇到过。你把插装阀拆开看看是不是过滤网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