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深拉压力机机构

楼主(2017-09-14):
网上看了如图机构,名字是深拉压力机构,我没明白是怎么个深拉法。。。

另外还有问题如下:
该机构与曲柄滑块机构有何不一样?
因为经常会把杆1和杆2连成一体,没有3那部分也能实现相同的轨迹

网友A:
深拉压力机升降运动机械设计机构,是由一摆杆、两齿轮、三连杆组成的机械机构,电机通过齿轮啮合传动增大作用力带动连杆,再由连杆传动带动滑块作升降运动,与此同时此连杆的一端,必须用另一连杆与摆动杆连接,限制连杆的位置,防止滑块偏位。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要比上面的好!

网友(点评):
1.2两个连成1个不是没有问题吗

网友:
2# 3#正解

网友(点评):
你先看看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再说正解

网友(点评):
看我楼下的追问

网友(点评):
2会随1摆动与滑块导向干涉(图中浅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拉压力机升降运动机械设计机构,是由一摆杆、两齿轮、三连杆组成的机械机构,电机通过齿轮啮合传动增大作 ...

大侠没有回复到我的疑问。
电机通过齿轮啮合传动增大作用力带动连杆,再由连杆传动带动滑块作升降运动,与此同时此连杆的一端,必须用另一连杆与摆动杆连接,限制连杆的位置,防止滑块偏位。
你贴这段解释,其实就说了2点
1. 小齿轮带大齿轮,增大扭矩,但是实际应用我用减速机就好了;
2. 限制连杆位置,如我表示,如果没有3那部分,1和2是会有不同位置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1、2刚性连接,直接做成曲柄滑块机构,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
有些机构属于辅助机构

网友(点评):
哪方面的辅助,位置还是受力,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现在的趋势是伺服直驱压机

网友(点评):
能给个大概的草图示意下吗,或者说下这种结构原来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设计的

网友:
想想压力机为什么会有一个大飞轮呀,就是为了积蓄能量一下暴发,这里的小齿轮带动大齿轮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飞轮跟变速不是一回事,飞轮往往不是一个齿轮,而是在齿轮轴上加一个圆盘

网友:
这才是机械设计,绝大部分工程师就一画图员而已

网友(点评):
猪哥你不多发表多两句,给小弟我解解惑?